智能手机常见的问题汇总

楼主(2013-09-30):
手机越用越慢是怎么回事?
答:由于和电脑一样,大部份软件如果开启后不正常关闭,会在后台运行,占用内存。可以通过开关机或者使用Mini Task将驻留内存的程序清除的方法,让运行速度变得快些。当内存小于5M的时候,系统本身也会对内存重新进行清理,一些很长时间不使用的程序会自动关闭以节省内存。

开机时间为什么那么长?
答:智能手机由于是多任务同时处理,因此在启动的时候与电脑一样会将这些任务都运行起来(即系统初始化,加载运行系统程序,和电脑一样)。并且这些时间内,会对Flash的文件系统作保护,以防止用户在突然断电时对系统中数据的损坏。与普通的手机相比,加载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开机在35秒左右。

什么时候用电最快?
答:播放音频及视频文件、玩3D游戏,屏常亮且用外放喇叭时。长时间在信号差的地方待机也会耗电很快。

怎么才能节约用电?
答:A、在用完手机后,直接长按挂机键锁键盘,这样手机可以快速进入休眠
B、在玩游戏和听MP3时尽量使用耳机,这样会节约一半多的电量。
C、玩游戏用外放喇叭时把声音开得小一点
D、待机时尽量把手机背部向上,那样天线信号会更好一些

如何把 MP3 电影拷卡里?
答:
A、安装同步软件 Microsoft Activesync ,装完后电脑需要重启一次,然后用数据线把手机和电脑连起来,在桌面打开我的电脑——移动设备(进的是手机的My Documents文件夹)——我的Windows 移动设备(手机根目录)——Storage Card(SD卡目录)
B、
用读卡器单独对SD卡进行操作,

为什么播放视频时没有声音但有图像,或者有图像没有声音?
答:由于自带的播放器支持的声音及图像解码插件不全。比如同样是AVI格式的电影,如果采用AAC的声音解码方式的话,播放视频的时候就没法播放声音。建议用户使用TCPMP等第三方软件,会有更多的插件,一些内置播放器无法播放的影片也都能正常播放,并且有很多附加功能,播放媒体时也会更流畅。

播放完媒体后,为什么点亮机器需要几秒时间?
答:使用自带的媒体播放器T卡上的歌,并且使用过自动搜索媒体功能,并且播放媒体后不做其他操作,直接播放完或暂停并进入休眠。此时会出现按任意键需要几秒时间延时才能正常点亮屏幕。如果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使用第三方媒体播放软件。

为什么装了TCPMP后播放视频没有图像?
答:使用绿色版TCPMP,运行程序时,会安装很多的媒体格式插件,所以要做很多次的确认,请每次选择是即可。
软件安装完成后请做如下设置,打开TCPMP后,右击选项——视频——视频驱动——选中”Raw帧缓冲”。

怎样把我喜欢的歌设为铃声?
答:A、最常用的,把铃声直接放在手机的/My Documents或/Application Data/Sounds的文件夹里,支持的格式有wma/wav/midi/mp3;
B、直接放到卡上的根目录下,但不推荐,可能会引起来电死机;
C、安装第三方软件,让你的铃声支持任意文件夹的铃声,和联系人自定义铃声。

触摸屏点击不准怎么办?
答:start——settings——system——Screen,按提示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安装软件时显示空间不足怎么办?
答:要保证你的机器剩余空间要不小于你安装软件所需的空间大小,但当系统存储容量小于4M时,可能会造成不能正常接听电话的和发送、接受短信的现象,所以,建议把软件都安装在SD卡上。

为什么把JAVA放在SD卡中一直安装失败?
答:A、请把文件夹名字全部改成英文。
B、请确认JAVA文件是否有效。

短信是否可以默认存在SIM卡上?
答:不可以。但可以把手机上的短信拷贝到SIM卡。开始——信息——短信服务——移到要保存的短信,右击菜单——复制到SIM卡。重要信息你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工作室等第三方软件全部保存到电脑上。

录音的内容存在放哪里?
答:录音存放在My Documents\Notes下面,不过你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录音软件来实现存储在卡上。

电话薄可以通过其他软件来进行管理吗?可以导出备份吗?
答:A、你可以在Microsoft Office Outlook里输入你的联系人,然后同步。与电脑上的联系人一样,可以存储非常完整的个人信息。
B、用智能手机工作室等第三方软件可以把信息的内容全部拷贝出来。

在运行下载的第三方软件时手机为什么会死机?
答:由于部份第三方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安装运行后造成系统崩溃死机,也可能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出现死机情况。尽量不要使用经常导致手机死机的软件。此时可以选择直接拨电池,等三秒再重新上电池开机。建议请到大型的网站下载适合此款手机的第三方软件。由于带触摸功能,部份绿色版PPC软件也可以使用。

觉得屏幕太亮了,可以调对比度和亮度吗?
答:可以。

楼主:
如何使用蓝牙发送文件?
答:A、点一下电源键——无线管理器——点激打开蓝牙。开始——其他——资源管理器,选择要发送的文件,在屏幕上长时间点击要发送的文件(或点击菜单)——无线发送文件——选中要接收的设备——无线数据交换。对方设备要选中可发现。
B、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SmartExplorer、RescoExplorer等能够支持蓝牙发送的文件管理器进行文件发送。

如何查看手机可使用的空间?
答:长按OK键即可查看手机的可用容量及SD卡的容量。

有没有关机闹钟?
答:没有,也不能通过第三方软件实现。

软件如何删除?
答:绿色软件可以直接删除,如果在Start Menu里放了快捷键,则一并删除, cab、hem、PC端安装的软件,则可以到开始——设置——删除程序中删除。

能不能播放rm格式的视频?
答: 暂时没这个播放器,或者说,还没有完美播放rm格式的播放器,但TCPMP已经可以支持除rm格式以外的,几乎所有的视频文件了。

怎样快速运行程序?
答:长按OK键,就能弹出正在运行的程序出来。选择后点activate即可

飞行模式如何选择?
答:待机桌面下,长按电源键就可以直接把电话关闭。

如何格式化SD卡?
答:用读卡器在电脑上进行操作,或安装软件在手机上操作。 若未格式化的SD卡,插入后,会自动提示是否需要格式化。

手机的注册表为什么不能编辑?
答:微软在Smartphone里面引入的特权保护机制,总而言之,就是为了安全性,对应用程序能够访问的系统资源作了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很可能就会造就相当一部分的恶意程序,因为应用程序可以随意调用特权API,篡改你的SIM卡信息,给你的联系人群发垃圾短信,窃取你的联系人信息,或是删除重要的系统文件。所以微软把系统资源分成了两种权限,特权级和非特权级(Privileged / Unprivileged),一般我们运行的应用程序都是出于非特权级别的,比如Resco,由于没有特权,所以无法删除某些系统文件,而PHM Registry Editor也是如此,无法更改某些注册表条目。至于Windows API,也同样如此,分为特权API和非特权API,一般应用程序如果调用特权API就会产生调用失败。
  但现在网上会有注册表编辑的不了解软件,可以解除这个限制,俗称给手机解锁。那样一些安装时提示权限不足的软件,也可以安装进系统。

如何用蓝牙耳机接电话或听音乐,看电影?
答: 本手机采用的是蓝牙2.0芯片,支持蓝牙立体声,如果你的蓝牙耳机支持蓝牙立体声,做如下操作:
A、按照说明书使耳机处于配对状态,此时,一般蓝牙耳机为红、绿灯交替闪烁状态;
B、打开手机上的蓝牙,设置为“打开”或者“可发现的”
C、开始菜单——设置——连接——蓝牙——菜单——设备——添加新设备,会自动搜索,发现对方设备时请输入密码一般为0000或8888 (参照说明书);
D、手机搜索到时,会显示设备名称,可编辑或默认下一步,
E、手机提示免提,无线立体声(如果是立体声耳机情况下),确认即可。

怎样添加或删除手机开始菜单内的快捷方式?
答:A、先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B、添加:把手机连接到电脑——打开绿色软件的目录——为需要运行的程序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剪切或拷贝这个快捷键——打开手机内Windows——Start Menu——粘贴这个快捷键
C、删除:把手机连接到电脑——打开手机目录——找到手机内Windows——Start Menu——找到不想要的快捷方式删除

楼主:
安装程序时为什么会显示可能会对设备造成损害?
答:这是一个系统的提醒,由于第三方软件未经过微软认证,故会产生提醒。就像电脑里安装驱动程序一样,经常会有提醒你未经过认证,是否需要安装。只要选择是,继续安装即可。

信号差的时候为什么会挂不断电话?
答:由于电话功能对于系统本身来说是个外加功能,系统给电话发送挂断命令时,电话需要有一个命令反馈。在信号差的地方,电话功能给系统反馈挂断信息时,由于网络原因,会有一定的延时,最长可能需要10秒多。只要按一下挂机键,等待几秒,就能正常挂断了。拨电话时也是如此,在信号差的地方拨打电话也会困难一点。

长时间使用或待机时手机为什么会发烫?
答:A、在信号非常差的地方待机,由于需要大功率与机站进行联通通讯
B、长时间通话,由于长时间与机站通讯
C、长时间玩游戏时,CPU需要全速处理信息
由于智能机器件密集,散热能力相对比较差,在以上几种情况下,手机会随时间增加升温10~20度,耗电也会很快。

如何设置手机GPRS网络?
答:A、开始——设置——连接——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连接中有2个:HTTP及WAP
  1、HTTP
  连接方: WAP 网络
  连接到:Internet
  代理服务器: 10.0.0. 172 :80
类型:HTTP
用户名及密码都为空
  2、WAP
  连接方: WAP 网络
  连接到:安全 WAP 网络
  代理服务器: 10.0.0. 172 :9201
类型:WAP
用户名及密码都为空
B、开始——设置——连接——GPRS
  1、CMNET
  连接到:internet
访问点:CMNET
其他选项都为默认空
  2、CMWAP
  连接到:WAP网络
访问点:CMWAP
其他选项都为默认空
C、开始——设置——连接——右键菜单——高级
1、CMNET与CMWAP共用情况下:
  internet 连接:自动
  工作连接:自动
  WAP 连接:自动
安全 WAP 连接:自动
2、CMNET
internet 连接:CMNET
  工作连接:自动
  WAP 连接:自动
安全 WAP 连接:自动
3、CMWAP
internet 连接:CMWAP
  工作连接:自动
  WAP 连接:自动
安全 WAP 连接:自动

如果在选择C时,无CMWAP及CMNET选择,则无**常上网,连接时手机屏幕右上角信号上的小G也不会出现。这是因为B设置出错,可以删除并重新设置一下B。

连接PC时需要安装驱动吗?
答:安装同步软件 Microsoft Activesync ,装完后电脑需要重启一次,然后用数据线把手机和电脑连起来,此时右下角新装的同步会显示绿色,在桌面打开我的电脑——移动设备(进的是手机的My Documents文件夹)——我的Windows 移动设备(手机根目录),就可以对手机里的内容进行操作了。

不能同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A、同步软件安装后未重启或有问题,请重启或重新安装同步软件
B、关闭电脑的防火墙;
C、电脑和手机都重启一次;
D、换USB接口或者是数据线;
E、彻底检查电脑的USB接口、USB数据线、手机的USB接口是否存在问题;
F、某些被优化过的电脑系统,或是关闭了某些网络协议,也可能出现无法同步问题。

手机里面还有很多文件夹,具体的作用都有那些?
答:A、/windows/Start Menu/(这里就是开始菜单,是放置快捷方式的地方,需要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B、/windows/Start Menu/Accessories(这是附件的文件夹)
  C、/windows/Start Menu/Games(游戏的目录文件夹)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相片及视频的文件夹)
  E、/My Documents/Notes(是录音文件的存放文件夹,可以在电脑WINDOWS下打开隐藏选项就可以看到了)
  F、/Application Data/Home(是桌面主题目录,免装的 xml 主题也放这 )
  G、/Application Data/Sounds(铃声的文件夹)

楼主:
软件如何安装?
答:首先,我们要到SmartPhone的专业网站去下载软件:
A、扩展名为.exe的文件,可以事先在PC运行,如果可以运行,并有提示,就是PC端安装的
  这种软件是最正规的软件,类似于电脑上的软件,跟大部分软件的安装方法近似。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安装方式,只要把手机跟PC同步,然后运行下载到的.exe可执行文件。PC会提示你按照手机的提示操作。在完成手机的操作后,软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种方式安装的软件可以在手机的删除程序里管理。
B、绿色软件
  下载到是一个文件夹下有多个文件这种形式的,并且其中有exe结尾的可执行文件,或者仅仅只有一个exe可执行文件,而这个可执行文件并不可以在PC运行,电脑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的应用程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绿色软件。
  把手机和PC同步,把文件夹,或者那个exe文件直接COPY到一个你在手机上建立的文件夹里,然后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到\Windows\Start Menu\里,然后从开始菜单进入一下游戏文件夹再退出就可以在开始菜单中看到刚才我们COPY过去的游戏快捷方式了。这样直接点快捷方式,即可运行你下载到的程序了。
  这种安装方式安装的软件并不能用手机的删除程序管理。
C、扩展名为 cab 的 安装
  这种软件需要你先拷贝到手机上 ,然后用手机资源管理器浏览此文件,直接点击在手机上进行安装。
  这种安装方式可以在手机的删除程序管理。
D、扩展名为 hem 的安装
  扩展名为 hem 的是手机主题文件,同 CAB 的安装是一样的,运行了 hem 后你的手机主题就会换了刚安装的主题,你可以在设置——主屏幕——主屏幕布局里改回来。
  这种 安装 方式可以在手机的删除程序管理。
E、扩展名为 XML 的安装
  XML 也是手机主题的绿色版,直接将下载的 XML 连同图片文件(有些 XML 文件还附带图片文件)一起COPY到\Application Data\Home目录下,然后就可以在设置/主屏幕里看到刚才放的主题了。

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答:如果手机装过非常多的东西,不想一个个删除,或整个系统出现问题,无**常使用,请尝试硬启动(方法是按住电源键+RESET戳SD卡旁边的O)

楼主:
自己顶一下!:lol

网友A:
哈哈,简单扼要,这种东西不错,大家都可以用。

网友B:
哈哈 这个很实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这个很不错,正好要入手第一部智能手机,先学学: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不错,正好要入手第一部智能手机,先学学

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