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TTL电路测试问题

楼主(2013-09-30):
最近做了一个RS232转TTL电路,选用的芯片为MAX3232CSE,然后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通过RS232连接线连接到电脑的232接口,短接了MAX3232芯片的TTL输出端的TX和RX,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向芯片发送数据,芯片没有数据回传过来。高手指点~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A:
四川的路过 DB9 这边的Pin7 pin8短接一下,串口助手中的流量控制选 “无”

网友B:
你把二极管去掉,直接短路试试,上拉电阻也去掉,我在使用的时候从来没用过二极管,也没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二极管去掉,直接短路试试,上拉电阻也去掉,我在使用的时候从来没用过二极管,也没有上拉。 ...

把二极管和上拉电阻去掉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①:首先你要检查你电脑串口是否有用,
②:你的MAX3232是否有上电。
③:你电脑上的连接串口线是否有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川的路过 DB9 这边的Pin7 pin8短接一下,串口助手中的流量控制选 “无” ...

短接了之后还是不行啊,还有我用的串口助手没有流量控制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首先你要检查你电脑串口是否有用,
②:你的MAX3232是否有上电。
③:你电脑上的连接串口线是否有反接 ...

1:电脑的串口没有问题,已经测试过
2:MAX3232有上电,用万用表测到3.2V。
3串口线反接?用的是DB9中的2 3 5脚。

网友B:
第3点我是问你电脑到你的PCB之间连接的那个串口线2、3pin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反接的
我们知道电脑上的DP9第5pin是GND,第3pin是TXD,第2pin是RXD,按照你的电路,连接线应该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A:
这个图给对照一下,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但是用78l05不合适,应该用电荷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给对照一下,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但是用78l05不合适,应该用电荷泵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4fb19da025cb6eddfc480295b23a8068e9d9ff4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点我是问你电脑到你的PCB之间连接的那个串口线2、3pin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反接的
我们知道电脑上的DP9第5pi ...

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B:
哎,我今天还按照你的电路试下,短路MAX232 11pin、12pin后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收到数据啊,你确定你的连接线路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我今天还按照你的电路试下,短路MAX232 11pin、12pin后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收到数据啊,你确定你的连 ...

电路连接是正确的,已经对着电路图检查了两遍,又参照另外一个可以用的MAX3232转TTL的电路检查了一遍。。。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时,MAX3232电路在上电的瞬间,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有数据接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有向MAX3232发送数据,11pin 12pin也没短接。。。

网友C:
仔细检查实际电路是否正确以及焊接、连线是否有问题,可用万用表测3232管脚上的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实际电路是否正确以及焊接、连线是否有问题,可用万用表测3232管脚上的电压是否正确。 ...

电路检查过没有问题,连线也正确;用万用表测 MAX3232芯片的 16pin 电压为3.2V,2pin 电压为5.5V,6pin 电压为-5.4V,在发送数据时测得 11pin 电压为0V, 12pin电压为1.6V。

网友C:
11脚的电压不对,说明上位机没有信号到达,检查连线。注意,万用表测数据收发引脚时得到的是对数据变化电平积分的结果,具体电压跟数据中01电平的比例有关。
另外,R42和那个二极管在与PC串口互联时是不必要的,应该拆除。

网友D:
14脚的电压是好多嘛????
确保你的232片子是好的(芯片没坏、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脚的电压不对,说明上位机没有信号到达,检查连线。注意,万用表测数据收发引脚时得到的是对数据变化电平 ...

已经检查过了连接线,短接了RS232连接线的2pin和3pin,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在串口调试工具中观察到有数据回传;然后将连接线接到MAX232电路中,芯片未上电,短接了芯片的13pin和14pin,也能收到数据。R42和二极管已经拆除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脚的电压是好多嘛????
确保你的232片子是好的(芯片没坏、没有虚焊) ...

14pin电压为5.5V,

网友D:
应该是负电压才对吧!应该是-5.5V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负电压才对吧!应该是-5.5V才对啊

刚刚测量了一下一直在用的RS232电路,14脚的电压为-2.7V;那我想问一下我做的这个电路14脚为+5.5V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了一下一直在用的RS232电路,14脚的电压为-2.7V;那我想问一下我做的这个电路14脚为+5.5V说明什 ...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是否芯片不正常了(虚焊、供电、损坏...)
你是3232片子,万用表测的话,14脚应该在-5V左右的
如果供电正常,换一块232,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是否芯片不正常了(虚焊、供电、损坏...)
你是3232片子,万用表测的话,14脚应该在-5V ...

供电是正常的3.27V,每个引脚都检查过了排除了虚焊和供电问题,之前我也觉得是芯片问题,但换过一个新的芯片问题还是存在啊,还没试过用232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连接线,短接了RS232连接线的2pin和3pin,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在串口调试工具中观察 ...

芯片换下试试,美信好多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换下试试,美信好多假货!

网上说MAX3232芯片上没有凹的小圆点的很多都是假货???我买到的就是没有那小圆点的。。。:L

网友D:
在发数据的同时,可否用示波器看看11、12、13、14脚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发数据的同时,可否用示波器看看11、12、13、14脚的波形呢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我感觉你的芯片有问题,这种是正品

网友C:
如果3232的输入侧短路可以回传数据而输出侧短路不行,说明是器件本身的问题或者外围电路不对。232接口片有大量假货,在一般零售市场上甚至比真货还多,这类芯片故障率高,有的外围电路或元件参数与MAXIM原厂的不同。

网友F(2014-03-26):
1,芯片问题
2,收发信号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