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见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3-09-30):
在维修PIC系统板时

关于晶振损坏的问题,我的系统板显示屏出现RTCC时钟异常,应该是晶振问题,但是我将晶振及晶振电路附带电容及电阻全部都换掉了,还是RTCC时钟异常。请问是怎么回事,主芯片其他功能均正常,难道主芯片坏了?

小女子不省感激

网友A:
1、检查晶体振荡器是否正当?
2、使用外部时钟源送入,检查定时器是否计数?
3、检查配置字和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4、PIC一般不需要在晶体振荡电路中连接电阻,去掉晶体振荡器两侧电容和电阻等,使用示波器观察晶体振荡器是否工作?
5、检测代码中是否有错误的睡眠等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晶体振荡器是否正当?
2、使用外部时钟源送入,检查定时器是否计数?
3、检查配置字和寄存器设置是 ...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
分给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