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32和stm8有啥区别

楼主(2013-09-30):
大神来讲讲吧

网友A:
我刚开始了解STM32   高手大体讲解一下吧

网友B:
一个是 ARM_m3内核,一个是他们自己产的单片机

网友C:
8位和32位区别

网友D:
这应该有很大的区别吧

网友E:
不同系列   不同资源

网友F:
我都用过,给你简单讲讲。
操作:STM8比STM32简单,一样都可以用寄存器或者库的方式编写。
价格:STM8几乎都在10块以内,STM32几乎都在10块以上。
资料:STM8的资料很少,半年前到处找STM8的CAN资料,无果后上淘宝花了5块钱买了开发板资料,我看现在很多STM8的资料也跟上了,都带CAN了。如果STM8使用库,不像STM32有库的PDF资料可以查。但它有一个查询软件,你找到要用的函数后选择好参数,它会帮你自动生成函数,COPY到程序中就可以了。那个软件是针对STM8S的,而对于STM8L也只能仅供参考,具体函数名称还是校对下再使用。
功能:STM8虽然小巧,但是该有的模块都有,串口、AD、IIC等。STM32可用模块会比STM8更多。
总的来说:STM8就是低端的STM32。

网友G:
一个8位机一个32位机;P

网友H:
呵呵,感觉8位的资料比较少吧,不过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呵呵,感觉8位的资料比较少吧,不过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ST主推是STM32,STM8的资料也挺多齐全的

网友I:
主要是内核不同    这个  主要还是看电路的需要吧  楼主

网友J:
看了STM32F0的简介,说是低端STM32单片机,主要用来做8位和16位应用。突然又发现了一个STM8,晕了。STM8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都整合到STM32F0里面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看了STM32F0的简介,说是低端STM32单片机,主要用来做8位和16位应用。突然又发现了一个STM8,晕了。STM8是 ...

我记得STM32是用ARM内核,STM8是ST公司自己生产的内核。

网友K:
区别相当大....
其实当它们没有什么联系都没问题.

网友L:
一个公司出的,所以外设也有点类似。

网友J:
STM8的核心的前身是ST7核心,不过其外设的设计和STM32很类似的说。

网友M:
    有2个不一样:市场定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