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蛮贵版主,给介绍下DSP吧,科普一下

楼主(2013-09-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介绍先看看啊  多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介绍先看看啊  多多交流

版主求助啊,我在找DSP开发板,做视频处理的,发现DM64XX系列 和 DM355/DM365系列貌视都可以。这两个系列有神马不同啊,我看了一下说明,模糊啊。

网友B:
还有DSP + ARM的,凌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求助啊,我在找DSP开发板,做视频处理的,发现DM64XX系列 和 DM355/DM365系列貌视都可以。这两个系列 ...

具体不同你可以看看相关文档说明
企业中发现使用DM365的较多
建议考虑此款

网友C:
1) 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 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 F24XX,C28X,F28XX该系列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X是定点系列,C67XX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

4)C3X系列:浮点系列,非主流产品,VC33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但功耗较低。

5)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6)Davinci:TMS320DM644x 架构是一款高度集成的片上系统 (SoC),集成了数字视频所需的许多外部组件。DM644x 器件建立在 TI 性能卓越的 TMS320C64x+™ DSP 内核基础之上,ARM926 处理器、视频加速器、网络外设及外部存储器/存储设备接口等都专门为视频功能进行了调节。TMS320DM6443 针对视频编码及解码应用进行了调优,可提供数字视频解码所需要的全部组件,包括带集成式图像缩放工具及画中画 (OSD) 引擎的模拟及数字视频输出。TMS320DM6446 则特别适合视频编码与解码,其专门的视频处理前端添加了视频编码功能,能够捕获各种数字视频格式。其主要应用为网络照相机、机顶盒、视频电话、医疗成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