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不能定义1K大小的数组吗

楼主(2013-09-30):
STM8, TE, TI, AC, ce
做一个12864显示屏程序,显示图片的时候用一个1K大小的数组。编译出错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602 bytes in
<[0x000000-0x0003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f0).
          Uncommitted:
            [0x000000-0x0000ff]:  0xf0
            [0x000100-0x0003ff]: 0x20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定义数组之后不引用,编译不报错,一旦使用就报错。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来还不是RAM不够用的原因   是你调用过程中出的问题

网友B:
不懂  帮忙顶

网友C:
把其它地方的内存用少点,全局变量设小点,堆栈也弄小点,应该就可以编译进去了。
你没使用这变量,编译器件不会给它分配空间,所以能地,一旦你使用该变量,就会报错,因为此时分配不过来了。

网友D:
RAM一共就1K啊,要么你放到flash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其它地方的内存用少点,全局变量设小点,堆栈也弄小点,应该就可以编译进去了。
你没使用这变量,编译器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M一共就1K啊,要么你放到flash中去。

我以为定义的数组就是在flash中的、、、、、、、、我太菜了。。

网友E(2015-10-22):
代码太大了。超过代码区的存储大小了?

网友F:
这垃圾的RAM才几个B啊?你定义1K,那么剩余的程序放哪儿去。

网友F:
除非你定义的类型是CODE类型。

网友G:
没弄过这么大的数组,不知道

网友H:
为什么不定义常量数组呢?这样不占用RAM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