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选TVS管时就看哪些参数?

楼主(2013-09-30):
如题,主是看击穿电压,钳位电压,最大功率?

网友A:
高速信号线保护要选节电容小的,不过一般都会很醒目地提到。

楼主:
还有什么参数要关注呢,谢谢。

网友B:
响应时间、瞬态功率、电容、漏电流、击穿电压、箝位电压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响应时间、瞬态功率、电容、漏电流、击穿电压、箝位电压等

路过的时候,又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