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直接采样交流电压

楼主(2013-09-30):
stc12c5a60s2单片机的ad只能输入单极性的电压信号。之前一直受困于交流电压的抬升,搭建过运放加法电路、绝对值电路,在没有示波器、仅一个简易万用表的情况下,结合网上的资料进行的修改、调试了很长一段时间,总得不到需要的结果-——最大值为2.5v的交流电压变成0~5v的单极性电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直接将有效值为1.7v的交流电压输入到P1.0(模拟通道),然后编程每采样100次就保存ad转换的最大值(8位),最后把最大值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的串口助手。串口一直稳定的显示0x7C,通过计算:124(0x7c)×5/256=2.421875,即采样的有效值为2.421875/1.414=1.7128,与之前万用表测得的1.7v接近。我的目的就是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所以想问问这种方式可行吗(模拟通道输入为负值时,结果寄存器的值均为0x00)?或者有什么比较简单、方便调试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真会瞎搞,总需要最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
如果是正弦波,最大值和有效值是有固定的比例关系,你能保证是正弦波吗?
如果输入的交流信号内阻很低,直接接ADC管脚,负的时候容易搞坏芯片,不建议这么做。
还是需要对信号处理一下,保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会瞎搞,总需要最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
如果是正弦波,最大值和有效值是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

谢谢你的回复,国庆长假,没去理工作上的事情。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我检测市电的目的是判断线路上的电压、电流是否超过警戒,即正负峰值是否一段时间超过设定的阈值。直接将交流输入到单片机不仅可能烧坏芯片,也不能检测负峰值(我之前考虑负峰值通过运放的反向电路转换后再输入到单片机)。确实是因为单片机检测交流这一问题困扰了很久,一直都没有解决(或者是观察工具的限制,没有示波器、较高档的万用表,又或者是心态没调整好,检测的手段出现问题)。我知道这种情况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收获也在此背后。几番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最后又烦恼起来,有种思维枯竭的感觉,所以。。。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中间接个RMS芯片,比如AD636,AD7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中间接个RMS芯片,比如AD636,AD737...

嗯,我之前也考虑过,但是芯片好贵啊。

网友C:
对一个周期均匀采样N次,ADC结果要用绝对值或有符号的,然后计算各次采样的平方和,再平均,再开方,就OK啦

网友D:
交流电并接一个电阻,直接测电阻温度再与环境温度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周期均匀采样N次,ADC结果要用绝对值或有符号的,然后计算各次采样的平方和,再平均,再开方,就OK啦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思路是一种很好的计算有效值的方法,我仔细想了想,我检测交流的目的是为了监测线路中的电流或电压是否超限。与通常的测有效值相比,最后一步变成判断正负峰值是否超限。我用的单片机自带AD的采样率为25万次/秒,每次至少采样5000个点才能保证50Hz的脉动电压能被采样一个完整的周期。记录该采样过程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与预设的警戒值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并接一个电阻,直接测电阻温度再与环境温度比较。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通过温度来映射有效值吗?是焦耳定律吗?但是温度与电量之间有精确的对应关系吗?还有,电阻的温度怎么能够保证测得精准呢?你的想法很有新意,非常感谢!不知道你实践的效果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