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编码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3-09-30):
目前市面上有两种磁绝对值编码器。
    一种是内部有电池,在系统掉电后,MCU靠电池供电进入休眠状态,在断电情况下旋转编码器旋转头,可以唤醒MCU,MCU继续对编码器当前位置以及转的圈数进行记录,一旦编码器不在旋转则MCU继续进入休眠状态直到正常供电后才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这是其中一种编码器内部的原理,是在断电后靠电池供电来维持MCU对行程的记录,一旦正式供电开机MCU直接就可以通过SSI送出相关位置信息。
    还有一种编码器内部并没有备用电池,也就是说如果系统掉电后,没有电池为MCU供电,但是即使在掉电情况下人为旋转编码器头,重新开机上电后仍然可以识别出编码器的当前位置和旋转的圈数,这里要说一下我所说的这种编码器是多圈编码器,不是单圈的,经过对国外产品的研究绝大多数芯片都是经过打磨无从查找资料,但是有一个传感器他们是用到的,就是韦根传感器,韦根传感器在磁铁NS极旋转位置互换时韦根传感器会发出两个电压脉冲,另韦根传感器是无源器件,所以我们推测这个产品是靠这个传感器所产生的冒充给MCU供电并唤醒MCU这样MCU就可以在系统掉电的情况下靠传感器提供的电压来维持工作状态记录编码器旋转圈数以及当前位置。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 有没有好的方案介绍下,也让小弟长长见识了,先谢了

网友A:
真罗嗦~~~绝对值编码器,4096个位置信号,不管目前状态如何,上电后通过通信的方式和驱动器进行通信确认目前的位置状态,确认OK以后继续输出脉冲信号。OK

网友B:
上电后先读位置。每个位置都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先读位置。每个位置都是唯一的。

您所说的是单圈的,上电后读位置就可以,但是多圈的上电后只能读到单圈的位置不能读到转了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罗嗦~~~绝对值编码器,4096个位置信号,不管目前状态如何,上电后通过通信的方式和驱动器进行通信确认 ...

不是我啰嗦是你没看明白,貌似你不懂什么叫多圈编码器,多圈编码器掉电后怎么记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罗嗦~~~绝对值编码器,4096个位置信号,不管目前状态如何,上电后通过通信的方式和驱动器进行通信确认 ...

不许放电池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掉电后不管走了多少圈,上电后可以直接读圈数。这个数是一个绝对的数值。楼主应该了解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多圈的有记圈功能的。

网友B:
楼主可以下个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