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l2303USB转串口线出现乱码咧

楼主(2013-09-30):
我用pl2303USB转串口线出现乱码咧

设置都没有问题 什么原因啊  但是我将开发板串口TX,RX线接在另外一块没有下程序的串口能够正常显示。但是我可以用这个usb转串口先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终端波特率不是很准确的4800? 估计是波特率偏差吧

网友A:
我用了很久了,PL2303这个东东还是蛮可以的,当然电路要做好保护。

网友B:
你直接短路板子上的RX和TX,确认板子本身收发正确

网友C:
可以看看波特率 和 发送和接受是否正常

网友D:
注意共地

楼主:
我直接使用一块(B1)板子的与另一块板(B2)子的tx,rx对接,在从B2板子的串口输出是能够正常输出打印,如果B1板子的tx和rx在我板子上看不现象

网友E:
降低传输波特率  楼主  试一试   不知道是否可行    或者  电路中有干扰   不过这个一般比较少见

网友E:
线序是否正确   这个也要查一查   还有就是电路是否焊接正常可靠   楼主   都要查一查  看看

网友F:
MDK软件**了呢,如果没**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G(2015-10-16):
谁能指点下,我也做成数据线交终端客户也遇到类似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