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定时34063的定时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9-30):
我用MC34063搭了一个小的电源,输入是24V直流,输出是3.3V,然后定时电容我用的是390pf 0603
的,耐压值是25V,我想知道这个耐压值够吗?

网友A:
申请迅雷VIP账号1天

网友B:
390pF, 震荡频率应该在30KHZ左右,效率太低了,负载带不动的。 用200pF吧。

楼主:
说耐压值够或者不够的大仙能给出一个依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能给出一个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够

请问高手能给出一个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0pF, 震荡频率应该在30KHZ左右,效率太低了,负载带不动的。 用200pF吧。

我当时根据一个在线的软件算出来的这个电容的值,因为仓库没有正好的,就选了个相近的,现在看来负载可以正常工作,请问这个电容对电源的效率影响很大吗?要求这个电容很精确吗?可以多加点说明吗?多谢

你看说明书就知道,此电容是用来调节芯片内部PWM震荡频率的,可以用示波器量出来的。开关管的震荡频率与带载能力密切相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根据一个在线的软件算出来的这个电容的值,因为仓库没有正好的,就选了个相近的,现在看来负载可以 ...

看了一下说明书,回去再用示波器测一下,多谢。

楼主:
怎么结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