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非常灵敏的振动开关,静止时要求复位的。

楼主(2013-09-30):
RT~
谢谢各位。
****************************************

可以感应到手机的振动提示的电子传感器可以,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吗?很灵敏的,只是要外围电路配合,才能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用途说下,大家可能明白你的需要

网友C:
光纤传感器

楼主:
就想要一种可以检测到一般手机振动模式的传感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