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系列

楼主(2013-09-30):
低功耗、高性价比32位元微控制器

网友A:
NuMicro M058S 是以ARM® Cortex™-M0为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应用于工业控制和需要丰富通信接口的领域.  Cortex™-M0是ARM最新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成本仅相当于传统的8位微控制器。
M058S运行频率最高可达50MHz,因此可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业控制和需要高性能CPU的领域.
M058S内嵌有32K/64K-字节的flash存储器,  4K字节数据flash存储器,4K字节在系统编程(ISP)的flash存储器,及4K字节SRAM存储器. 许多系统级外设功能,如I/O端口、  EBI  (外部总线接口)、Timer、UART、SPI、I2C、PWM、ADC,看门狗定时器和欠压检测,都已经被集成在M058/M0516,以减少系统外围元器件数量,节省电路板空间和系统成本. 这些功能使M058/M0516适用于广泛应用。
此外,M058/M0516带有ISP(在系统编程)和ICP(在电路编程)功能,允许用户无需取下芯片,直接在电路板上对程序存储器进行升级。

网友B:
楼主想表达什么东东?

网友(2015-02-28):
楼主的项目要用这个芯片吧

网友C:
楼主是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