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m8好像抗干扰很差,还是淘宝买了次品芯片。

楼主(2013-09-30):
最近被M8干扰的头都大了,硬件平台这样的。

M8做了一块电路板,驱动一个交流电机的正反转,发现在电机启动或者换向的时候M8就重启或者跑飞。(无规律)

后来发现,就是不用M8去驱动电机,M8自己在一边空运行(无输出无输入)。边上把电机不停的正反转(接触器换向)。
结果M8照样跑飞。

而硬件基本一样的电路用M16。什么问题都没有,非常稳定的运行,可以稳定输出信号让电机正反转。

M8是淘宝买的,背面写的是台湾造的。

是M8本来抗干扰差呢,还是买了次品。我都不敢用M8了,实在不行只能用M16,就是浪费了。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M8停产好久了

网友B:
M8停产了?不可能。不知道别瞎说。

网友C:
仔细检查工作环境,至少得用示波器(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状况吧,别小看电机干扰,如果不小心处理大负载电机可以搞死很多单片机

网友D:
以前也有见过这样的单片机,一般都是被静电打坏或者高电压打坏等就会出现楼主类似的情况

网友E:
AVR现在市面上仿的、假的很多,希望楼主不要中招

网友F:
是吗?AVR也能仿?这下我可得小心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工作环境,至少得用示波器(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状况吧,别小看电机干扰,如果不小心处理大负载 ...

继电器的火花干扰绝对有,因为我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想是继电器火花引起的干扰,但是为什么同样M16就稳如泰山呢。这点就让我有点怀疑M8或者我手头的那块M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有见过这样的单片机,一般都是被静电打坏或者高电压打坏等就会出现楼主类似的情况 ...

继电器的火花干扰绝对有,因为我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想是继电器火花引起的干扰,但是为什么同样M16就稳如泰山呢。这点就让我有点怀疑M8或者我手头的那块M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工作环境,至少得用示波器(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状况吧,别小看电机干扰,如果不小心处理大负载 ...

我测过,但可以肯定因为是继电器让电机转动,所以肯定有干扰,电机正常功率是15w。220v电源。还想请教下朋友,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电源好点,我现在就1000uf 和104  103进行滤波。供电是12v的开关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测过,但可以肯定因为是继电器让电机转动,所以肯定有干扰,电机正常功率是15w。220v电源。还想请教下 ...

电源部分再加一个220或者33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