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工程合并的问题

楼主(2013-09-30):
在做远程升级的时候,目前的方法是将256K的Flash分成200K和56K。因为在升级的时候要擦除前200K Flash,故升级程序相关函数及变量要存放在固定的后56K Flash中。
1,200K用作平常状态下运行的程序,程序结构为时钟初始化→判断是否需要升级→各模块初始化→While{接收升级程序数据,存放外部Flash}。
2,56K用作升级时的函数及变量存放地址,程序结构为时钟初始化→Flash相关初始化→擦除200K Falsh→写200K Falsh→软件重启。
3,现在的情况是分成两个Keil工程来实现的,即有2个main函数,在Keil工程选项On-Chip  IRom1中来划分256K 的空间,这样生成的2个烧写文件写到单片机中会分别存到各自的空间中。
4,上述的方法带来每次都要烧写2个程序,生产可能会忘记烧远程升级的程序,及给生产造成麻烦。
5,请问一下:
      ①如何将两个单独的Keil工程合并起来?
      ②怎么用绝对地址定位多个函数及多个变量?
      ③如何一次编译,一次烧写?
6,附上草写的流程图

网友A:
这个真不会,同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还望各路英雄拔笔相助!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生产可能会忘记烧远程升级的程序”。
难道批量很小,都是手工生产?批量流水线生产不会不会忘记烧写的,即使有遗漏,还有出厂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生产可能会忘记烧远程升级的程序”。
难道批量很小,都是手工生产?批量流水线 ...

确实很小,所以小弟想通过研发这块解决这个问题。
本以为可以把函数都定位起来,不过多个函数时就要知道函数占多大的空间,感觉没什么办法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很小,所以小弟想通过研发这块解决这个问题。
本以为可以把函数都定位起来,不过多个函数时就要知道 ...

一般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函数都是使用静态链接的,没有实体在链接的时候是会出错的,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函数指针,不过需要小心处理堆(比如使用库函数),和栈的问题。

网友D(2014-04-28):
楼主问题解决啦没啊。。。我也遇到啦。。。望回复下

网友E:
把两个bin文件合并,两个文件之间插ff或00,使第二个bin文件的起始地址符合要求,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bin文件合并,两个文件之间插ff或00,使第二个bin文件的起始地址符合要求,可行么? ...

谢谢,已经找到方法。
1,修改连接文件,定义代码段
2,函数定位到自定义代码段

网友F:
好高深的问题哦,对于51单片机,我只知道,有任何的需要,都只能用一个工程来实现需要的逻辑和功能,原来还可以有两个工程写到一个单片机上。受教了

网友G:
楼主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就示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