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LC与STM32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3-10-01):
以前的方案是:采用PLC通过串口控制触摸屏,为下面效果

现在:用STM32控制触摸屏能出现上面的效果吗?

等待高人给个思路

网友A:
只是通讯协议问题,不影响效果

网友B:
基本都是ModBUS协议,仔细看一下触摸屏厂家的技术文档,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厂家都会有完整的协议说明文档。
难度不大,不过需要点时间。不光是STM32,只要是有串口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的,其实只是一个协议问题

网友D:
完全可以做到,还可以比那个更漂亮

网友E:
主要是串口接收报文的处理

网友F:
是的,我就是把PLC改成了STM32的主控制板了,效果还好些,编程灵活,PLC编程不灵活。

网友G:
为什么要把PLC的控制系统改成STM32的呢?STM32跟PLC比有什么优点吗?串口屏的话用任何带有串口的单片机都能实现的!

网友H(2015-01-25):
可以试一试

网友I:
考虑现场环境没有比较PLC稳定性、抗干扰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