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串口SecureCRT为什么全显示的乱码?

楼主(2013-10-01):
嵌入式系统,串口SecureCRT为什么全显示的乱码?
用万用表测量SP3232芯片后发现,SP3232的16脚电源端电压为3.17V,按道理应该是3.3V的,13脚RSRXD0为负10.45V,关掉电源后该引脚也为一直为负10.45V。
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示波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上

示波器测哪里?

网友B:
好好查下硬件了,有没有短接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查下硬件了,有没有短接的地方啊

没有短接的地方,如果有短接电源指示灯就不会亮了。测了引脚电压发现电压值比正常电压值要低。比如SP3232的16脚电源端电压为3.17V,按道理应该是3.3V的。
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是啊,有地方虚短,负载过高拉低了电压啊

网友C:
SP3232的16脚电源端电压为3.17V,按道理应该是3.3V的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可能你的板子的电源电压偏低而已。

网友D:
应该232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电路还有就是那就个电容,只有那个电容没有问题,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3232的16脚电源端电压为3.17V,按道理应该是3.3V的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可能你的板子的电源电压偏低而已 ...

电源电压没问题的,我测过了电源芯片输出是3.3V,但是在SP3232的电源引脚测出来却只有3.17V,而且我电源芯片也重新更换过了,也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232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电路还有就是那就个电容,只有那个电容没有问题,才可以 ...

电容都没有问题哦,一共5个电容都是0.1UF的,232电路没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电源芯片输出是3.3V,但是在SP3232的电源引脚端测出来却只有3.17V,而且我电源芯片也重新更换过了,也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