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B大师,这两个电路输出阻抗哪个大?

楼主(2013-10-01):
哪个大,哪个小?

楼主:
Bridgnsl大师,在下不懂输出电阻那个小的原理,请大使指教,在下作为一个似懂非懂的学生,请求大师讲解,谢谢大师

网友A:
首先,你的电路时错误的。
其次,你要知道电流元电路,何处为负载,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计算输出电阻。

楼主:
只分析小信号输出阻抗即可,直流电路已全部忽略(负载大小无需考虑这里)。
自然假设MOS管工作于饱和区了。
运放相同,N管和P管除了极性不同之外,假设其他所有参数相同,包括ID。

明白啥意思了?

假设测试要求电路输出阻抗,自然是拿掉负载,加一测试电压源或电流源了。

所以,跟求小信号输出阻抗无关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网友A:
b大师要求你按照上面图中给出的方法,让你进行计算。

楼主:
大师,跑题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电路,没有可比性。

俺就想定性知道哪个大。仅此而已。

Bridgnsl大师,在下不懂输出电阻那个小的原理,请大使指教,在下作为一个似懂非懂的学生,请求大师讲解,谢谢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跑题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电路,没有可比性。

俺就想定性知道哪个大。仅此而已。

计算方法,ok?
按照图中的方法,你要进行计算,没有人会ServeTheMeatInYourPlate!
understand?
你必须自己学会计算!!!
这里传递的是B大师对你的指示!
你务必完成输出电阻的计算,按大师给出的方法。
否则大师没法教你!!

楼主:
啊,你给的答案是:自己算去?

俺这卑躬屈膝喊了你半天大师,结果却是这样,捉弄人啊?

俺没要大师具体计算,只是口算下大致结果即可,几秒钟而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你给的答案是:自己算去?

俺这卑躬屈膝喊了你半天大师,结果却是这样,捉弄人啊?

理想来看,两个都是无情大。
所以,定性的方法,就是一样。
但,具体多少,需要你在理解正确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你自己去算!!

网友A:
按照这个图计算:

如果,你在B大师如此耐心细致的指导下,还不想去计算,那么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也!

楼主: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再说你这也有8年以上工作经验了,还要画小信号等效电路、列方程么?

看样大师是不会告俺说了,再怎么问也问不出啥来了,结贴吧。

咱们转到下一个问题,这个话题暂时停止讨论。

楼主:
大师在移花接木啊,把另个问题的图搬来了,R2忘删掉了:lol

考试这么干爽四了,把题目改成自己熟悉的再求解。

楼主:
基本功太弱也就罢了,非要跑去找郭春明郭版主过招,业余的和专业的能玩一块去?你这明显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跟前玩斧头么。
所以,大师你来是来21IC玩吧,等基本功练差不多再去找郭版主报酬。
B大师,加油!

网友B:
哈哈,又见高手过招。

楼主:
好了,寡人要午休了,公布答案吧,不然B大师火了。

答案:在题设条件下,两个电路输出阻抗一样大。

对第一个图:断开反馈环,则Ro=1/gm,加上反馈环后Ro'=1/gmA0 A0为运放增益
对第二个图:XXXXXXXXXX,则R0=ro   ,XXXXXXXXXXXXR0'=ro/gmroA0=1/gmA0

所以,从B大师12楼的回答--无穷大--来看,大师根本不懂负反馈为何物,前段时间某著名教授犯的错误,再次重演了。

B大师每天来找我玩,比你整天看课本强10万倍。

网友A:
按照13楼的电路,计算得到的Ro为:
R2 + ro + AgmR2ro

网友A:
根据13楼电路,有如下方程式:
Vo = -AV2
gm(Vo - V2) + (V - V2) / ro = I
V2 / R2 = I
解得:
Ro = V / I = R2 + ro + AgmR2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又见高手过招。

过什么招啊,根本玩不起来。
我顶楼图中的画个箭头,标个"R”,意思是从此处看进去的阻抗用R来表示;同理,下面那个图输出阻抗用R2来表示。
你再看他13楼那个图,跟顶楼图,是不是风马牛的关系?从哪跑出来个R2啊,R2是啥东东?

楼主:
举个例子,当要计算下图中的小信号R时,是不是可以这样转换?

大师看到第二图,估计立马尖叫:第二图是错的,发射极悬空根本不能工作。。。。:lol

你能不能分清直流等效和交流等效区别于与联系啊??????
愁死个人了。。。。你说你这样去找郭版主玩,能玩一块去吗?

网友C:
这两个电路图都是正确的 恒流源电路图,不过比在实际应用中,简化了很多,

第一个图是 经典的 3或4线制 V-I转换电路,在恒流输出电路中,我不清楚输出阻抗是什么,我只知道有最大负载(在一定的供电电压下,能保持恒流所串的最大电阻),

第二图也是很经典的电路,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清楚, TI出的专用电流变送芯片XTR105就是这个电路的原理(还需要加很多辅助,比如偏置,反馈比例等),2线制恒流电路中经常有的,如果有用运放自己搭2线制4~20mA电路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个的

网友D:
我都看不懂,好好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