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大师,这个电路功能、工作原理?

楼主(2013-10-01):
上面几个要计算,大师不适用,咱们就换个定性分析的,不要怎么计算的题目聊。

下图中CK为时钟,问输入输出之间关系?该电路完成了什么功能?

楼主:
好,用谦虚的语言:

Bridgnsl大师,在下不懂输出电阻那个小的原理,请大使指教,在下作为一个似懂非懂的学生,请求大师讲解,谢谢大师

楼主:
本来是找大师聊聊,愉快过十一的,不聊玩不起来。。。
计算Ro,标准的问题,俺以为你一下就搞出来了,不想难产。。。
计算输出级增益,你非得说那是跟随器,,,又没玩起来。。。
计算不行,定性分析总可以了吧,不想还是玩不转。

如此这般,你怎么和郭春明玩?人家是专业级别的。。。

要不这样,你指定某一本书,大伙把讨论范围限定在这本书,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要还不搭理俺,俺就一个人去喝闷酒去了。。

网友A:
观望高手间的较量。。。

网友B:
目测B大师要出名了。

网友C:
郭沉默是谁啊?
很有名的知名人士吗?
没听说过啊!
如果你是说电压网的那个过沉没,那么,毫无疑问,他是B大师的根本丝毫都值得一提的手下败将啊!

楼主:
关闭后那个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闭后那个说法是错误的。

可以称之为 采样保持 电路。

网友D:
不晓得B大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郭的水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