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控制方法?

楼主(2013-10-01):
我想用PIC16F877A做一控制,要求键盘,液晶在一块板上,控制驱动,输入(I/O)在另一板上,两板距离有1.5米。用什么方法实现上述功能。望指导。谢谢!!

网友A:
串口通讯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在机壳内的话,串口就可以了,波特率不要太高,2400-9600之间尽量低。

网友C:
我觉得要是比较严格的话,可以考虑SPI通信方式,信息准确一般不会出错

网友D:
用485 哇 和232差不多,但比232稳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