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关于2812 AD转换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13-10-01):
(无正文)

网友A:
同求,我最近做电子竞赛,用到AD 采样,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有EV去启动AD ?还是说用定时器0就可以直接解决?困扰我好久啊。

网友B:
自然 ADC 模块不可缺少. 另外, 要存储到电脑上, 那就还起码要个通信模块, 可以是 SC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最近做电子竞赛,用到AD 采样,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有EV去启动AD ?还是说用定时器0就可以直接解决? ...

EV 软件启动 外围电路启动 都可以
这个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然 ADC 模块不可缺少. 另外, 要存储到电脑上, 那就还起码要个通信模块, 可以是 SCI.
  ...

谢谢版主。。。。

网友C:
我的意见是  AD采集口肯定是要调试通的   还望能够坐坐相应的软件滤波算法和硬件钳位保护
要存到上位机上我觉得只能用串口了   用串口上传  可以使用自动波特率侦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见是  AD采集口肯定是要调试通的   还望能够坐坐相应的软件滤波算法和硬件钳位保护
要存到上位机上我 ...

谢谢你。。。。。

网友D(2015-04-07):
我也是超级新手,刚刚做,也是遇到了好多问题不会:'(,

网友E:
做数据的Ad采集的,首先需要注意参考源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