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flash加载

楼主(2013-10-01):
用ccs3.3加载F2812的flash程序时,总是出现: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程序可是TI提供的例程啊

楼主:
大家好,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对dsp的flash进行加载的时候,没有利用没有使用Tool——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而是通过file—load program加载到DSP上了,结果出现了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的错误,这样会把dsp锁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对dsp的flash进行加载的时候,没有利用没有使用Tool——F28XX on-chip  Flash ...

load也应该不存在问题   不会锁的
出现错误  看看你加的CMD是flash还是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也应该不存在问题   不会锁的
出现错误  看看你加的CMD是flash还是RAM

load的是flash的cmd文件,如果不用on-chip  Flash Programmer这功能,flash内部的内容会被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的是flash的cmd文件,如果不用on-chip  Flash Programmer这功能,flash内部的内容会被修改吗? ...

load program应该是RAM中的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你看看CCS菜单Option\MEMORY Map...下的
Program项中Enable MEMORY Mapping前面是否打勾  去掉看看
还有可能就是MP/MC的接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program应该是RAM中的
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你看看CCS菜单Option\MEMORY Map...下的
Program项中En ...

MC/MP引脚接地,Enable MEMORY Mapping 前的勾也去掉了,但那是还是提示“the device is locked”。我在操作flash程序加载的时候犯了两个错误,1、通过file—load加载flash映射cmd文件 2、选择API接口文件时选错了,但是两次都没有加载成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导致flash被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MP引脚接地,Enable MEMORY Mapping 前的勾也去掉了,但那是还是提示“the device is locked”。我在 ...

提示芯片已经被锁了  原因也说不好

楼主:
板子送到厂家维修了,结果那边说flash没有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送到厂家维修了,结果那边说flash没有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板子在厂家那里没有问题,拿回来我又重装了系统,结果问题解决了,板子根本没被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在厂家那里没有问题,拿回来我又重装了系统,结果问题解决了,板子根本没被锁住 ...

这也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