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NR555做的方波电路

楼主:
这是网上下载的电路图,仿真时却发现,不能推动两个三极管。当断开输出脚面与三极管的连接时,方波输出正常,连接三极管后,两个通道的波形均为直线了。输出端无论是用电阻(10~270欧均试过)还是电容,都是这样,到最后,输出脚都炸了。请问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本人菜鸟,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3-10-01):
重新搭建电路,这次正常了。为什么MOS管G极的波形会是这样的(B通道的波形)?MOS并不是立即关断,也不是立即开启,都有一个小斜坡。如果这个电样的话,MOS管会好热。长时间甚至会坏掉。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那两个小斜坡?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Q1方向错误。
重新仿真。

其实,555驱动能力足够,一般不必使用Q1Q2。

网友A:
另外,2楼图后面是非典型的反激开关电源。反激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很多,功能比555要强得多。

网友B:
学习了,maychang版主威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方向错误。
重新仿真。

严重同意,555输出有200mA,画蛇添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方向错误。
重新仿真。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