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10-01):
下面为我的驱动程序,在1602液晶上不显示字母a啊,求大家给看看,哪里写的不对啊,我用示波器看脉冲似乎是对的,疑惑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EN_En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 Bit_SET); //lcden使能
#define EN_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 Bit_RESET);
#define RS_En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3, Bit_SET);  //rs使能
#define RS_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3, Bit_RESET);
#define WR_En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4, Bit_SET); //写指令
#define WR_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4, Bit_RESET);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char j=0;
        for(j=0;j<10;j++)
        for(i=0;i<1100;i++);
}

void Write_Com(uchar dat)        //写命令
{
        RS_Disable;
        delay();
        EN_Disable;
        delay();
        WR_Disable;
        delay();
        GPIOC->ODR=dat;        //这里给PORTC复制是不是这么写的??
        delay();
        EN_Enable;
        delay();
        delay();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RS_Enable;
        delay();
        EN_Disable;
        delay();
        WR_Disable;
        delay();
        GPIOC->ODR=dat;        //这里给PORTC复制是不是这么写的??
        delay();
        EN_Enable;
        delay();
        delay();
}

void LCD_Init()
{
        RS_Disable;
        delay();
        WR_Disable;
        delay();
        EN_Disable;
        delay();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int main()
{
        GPIO_InitTypeDef my_GPIO; //my_GPIO是结构体变量
        my_GPIO.GPIO_Pin=GPIO_Pin_All;
        my_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my_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GPIOC,&my_GPIO);//PORTC为RS,RW,LCDEN
        GPIO_Init(GPIOB,&my_GPIO);//PORTB为数据端(只取低八位)

        LCD_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写地址
                 Write_Dat('a');//写数据
        }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才好看啊

网友B:
什么液晶  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液晶  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帮?

是1602的,就是GPIOB的12,13,14分别接液晶的EN,RS,RW,然后GPIOC的0~7接液晶的八个数据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才好看啊

可是图不好贴啊,就是GPIOB的12,13,14分别接液晶的EN,RS,RW,然后GPIOC的0~7接液晶的八个数据口

楼主:
求指导啊,刚刚接触STM32

网友C:
我建议你单步调试

网友D:
在初始化中的几个write_com之间加下延时试试

网友E:
可能是一些引脚的定义有错误,或者是你的程序时序出现问题,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