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D4的作用

楼主(2013-10-01):
此电路是遥信电路,木有搞懂 二极管D4有什么左右,请大侠解答

网友A:
除非输入是交流,否则好像没什么用。图中标注了YX+和YX-,应该不是交流。

网友B:
如果光耦输入初级J1为直流,则是防输入J1反接保护光耦初级;如J1为交流,则反向保护光耦初级。

网友C:
反向保护

防止击穿

网友D:
l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耦输入初级J1为直流,则是防输入J1反接保护光耦初级;如J1为交流,则反向保护光耦初级。 ...

有道理,没有想到是防反接,反接应该不会搞坏光耦吧

网友B:
直流电源正负反接,超过光耦的反向击穿电压,光耦则易损坏,短时间不会损坏

网友F:
光耦有必要专门加个二极管保护?

网友G:
2楼正解,反接很容易把光耦的二极管击穿

网友H:
4148的必要性,正应了那句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也体现了设计者个性,更可能电路就有这个需求

网友I:
1. 防反接~~~ 2防过高?

网友J:
支持4楼的看法!

网友K:
很明显,这里是防反接短路的。

楼主:
灰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发言,
还有一个疑问R61是什么作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