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相位延迟的带通或低通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3-10-01):
我平时接触较多的是有源带通或低通滤波,但有相位延迟,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个典型电路没有相移的带通或低通滤波

呵呵,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比如这样的:我的信号频率是2K正弦,但我想滤掉6K的谐波信号,而又不想让滤波电路对2K信号产生相移,一般的滤波电路很难做到。所以来这儿请教高手

网友A:
“有没有一个典型电路没有相移的带通或低通滤波”
很简单,没有。

网友B:
比较奇怪的是怎么会有问这样的问题的,电路基础实验,无论RC网络,RL网络,还是RLC网络都要点频测量幅频和相频数据,不过,现在估计很多实验不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奇怪的是怎么会有问这样的问题的,电路基础实验,无论RC网络,RL网络,还是RLC网络都要点频测量幅频和相 ...

呵呵,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比如这样的:我的信号频率是2K正弦,但我想滤掉6K的谐波信号,而又不想让滤波电路对2K信号产生相移,一般的滤波电路很难做到。所以来这儿请教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个典型电路没有相移的带通或低通滤波”
很简单,没有。

呵呵,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比如这样的:我的信号频率是2K正弦,但我想滤掉6K的谐波信号,而又不想让滤波电路对2K信号产生相移,一般的滤波电路很难做到。所以来这儿请教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比如这样的:我的信号频率是2K正弦,但我想滤掉6K的谐波信号,而又不想让滤波电 ...

你要的是带阻滤波器。
在2kHz频率上完全没有相移是不可能的。但就你的情况来说,在2kHz频率上的相移可以做得很小,条件是6kHz处阻带宽度很小。

网友C:
   低通滤波器,信号经过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就会移相。附件电路信号不经RC电路,就不会移相。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事。

网友D:
再移回去不就行了。

你给楼主移回去,如何?最好把电路贴出来。

网友E:
有RC的地方就会移相,没有完全不移的电路,除非你用两个电路,一个超前,一个滞后。

网友F(2024-07-15):
依靠硬件电路,难以实现。如果是正弦波,软件可以通过补偿实现

网友G:
从电路传递函数的角度考虑,没有相位延迟意味着虚部为零。
传递函数虚部为零的电路有两类:
  • 不含电感、电容的纯电阻电路。
  • 包含电感、电容的振荡电路。

滤波电路包含电感、电容,但不能振荡,所以必然有相位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