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6系列 实现除法问题

楼主(2013-10-02):
   Counter  EQU 0x21;
  Temp     EQU 0x22;
   Divisor  EQU 0x48;
    Result   EQU 0x25;

       org 0x000;

  main Movlw D'24';
      movwf  Temp;
      MOvlw d'4';
      movwf Divisor;
      movlw d'0';
      movwf Counter;

Loop
      incf Counter;
      Movf Divisor,0;
      Subwf Temp;
     BTFsc Temp,4;
     GOTO  Loop;

      movlw d'1';
      Subwf Counter;
      Movf Counter,0;
       movwf Result;
        clrf Result;
           end;

------ 如题
我无法控制BTFSC 控制循环,求大神解救。  如何实现除法用累减法

网友A:
网上应该有现成的例子吧。

网友B:
下PIC16算法库下来用,没有的给我邮件。

网友C:
给我一个算法库吧,我的邮箱是:zezy371@vip.qq.com
                                                         谢谢你大哥

网友D:
有一个巧妙的方法让高手帮你
用C语言写一个你要的除法算式,然后编译,查看汇编代码,把汇编代码抄下来.

网友E:
直接使用C编写代码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PIC16算法库下来用,没有的给我邮件。

求大神  发邮件 virusqin@gmail.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  发邮件 virusqin@gmail.com

谢谢

已经给您发邮件了,请查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