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两次复位才运行

楼主(2013-10-02):
ATMEGA128A第一次上电后程序不运行,复位脚也不管用,电源拔插一次(时间不长时)程序运行就正常了。各种熔丝设置,各种修改复位电路均不能解决,是不是片子有问题啊?

网友A:
看看硬件电路吧,128的PEN,RESET引脚都可以卖到进入ISP状态,不要轻易怀疑芯片。

楼主:
解决了,原来我在PEN脚上接了个0.1uF电容,去掉电容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