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学习道路上的疑惑 求指教

楼主(2013-10-02):
鄙人大二     有STM32基础的话     想学arm11 或A8    不经过ARM9     可以吗?   请大侠谈谈学ARM11 有没有必要

网友A:
可以的。就好比现在没人开始玩window98后带玩win7一个道理

网友B:
ARM11不要玩了,玩ARM7,9,CM3,CM0吧。想玩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话就是安卓+A8,9这样的,想高端大气的话,ARM9+LINUX,想低端大气的话就CM0,CM3

网友A:
楼上兄弟,ARM11要比ARM9高一些,Cortex A8又比ARM11高些

网友B:
ARM11是要比ARM9高,但实际应用还不如ARM9广,比ARM9高的还有ARM10呢,有哪个产品用过么?
现在ARM7也不用了,只是做为ARM入门的话可以考虑学学。
现在单片机市场用的多的还是CM0,CM3,CM4也开始兴起了

网友C:
ARM7算了,没有MMU,不是真正的linux,学习的话ARM9以上比较合适

网友D:
cortex-m系列,如果想进一步可以学习ARM9,现在ARM926EJS内核的ARM还是挺多的,ARM11不建议了,芯片较少
如果更进一步可以学习cortex-A系列的,如A8和A5
以上针对一般工业应用,消费类的直接上cortex-a系列的多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