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MCU做buck、boost的

楼主(2013-10-02):
不用专用的IC,用MCU来做。有没有方案。

我主要对软件有疑问,我觉得软件里面应该采用PID算法,是肯定了的吧。其他呢,还要考虑什么呢。

网友A:
现在在搞着这个东西。。
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搞着这个东西。。
欢迎交流

查了下,发现有些人说比如做BUCK,做充电器,12V转5V横流充电器。发现有的人说不用PID,简单的++ --就可以做的很好。

你现在在做什么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发现有些人说比如做BUCK,做充电器,12V转5V横流充电器。发现有的人说不用PID,简单的++ --就可 ...

一个升压电路,现在还在选单片机。

网友B:
搞充电器这些小玩意儿玩玩确实不需要PID就能玩的很好。。。
此类参考资料可以到microchip官网找,十来篇应用文档还是有的。。。

网友C:
高端的电源就是用DSP做的
普通的MCU做PID的话吃不消,开关频率反应速度上不去吧?
其实就根据电流来控制PWM占空比,再做电压比较,纹波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D:
如果开关频率为50KHz左右的话,理论上看反应速度是和硬件实现的差不多,但要滞后2~3周期吧,其实就像LM2576之类的,也不会马上反应回来同样要滞后一点!缺点是稳压分辨率没有纯硬件的高,毕竟PWM不是继续的,而是离散的!如8位的分辨率就是256级,

网友D:
纹波大小理论上无区别。

网友E:
以前做移动电源时,为了省成本也想过用单片机的PWM+ADC来升压,结果ADC有点慢,在接入负载和撤掉负载时波动非常大.
没用比较器,如果用本身带比较器和比较器基准源的片子或外置的,还不如用个专用升压芯片.
谁有好的方案说一下.

网友B:
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特殊场合,可以不用adc,普通io即可,速度更快。

网友F:
楼上的用DSP28027来做开关电源吗?

是升压还是降压,不知道功率多大

网友G:
用++--也可以做 我以前也做了一个玩 不过会有些问题 例如上电过冲会偏大 带动态负载纹波也会偏大 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能应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也可以做 我以前也做了一个玩 不过会有些问题 例如上电过冲会偏大 带动态负载纹波也会偏大 要求不高 ...

感觉这样做的太糙了

网友H:
据我了解PIC单片机就有用来做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我了解PIC单片机就有用来做电源的。

给个具体型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给个具体型号

我刚找了一个文档,你最好到官网上仔细找下。

网友I:
学习学习,准备先用硬件搭一个,弄好了再来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