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8050基极电流0.3mA,能否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2013-10-0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三极管8050前级是CD4013触发器,用于锁存故障信号,输入高电平跳变后输出端锁存高电平。利用三极管8050逻辑或非,将信号输入给后级三态门电路,锁定PWM。现在问题是,CD4013输出电流仅为0.36mA(供电电压5V),这么小的电流能否使三极管处于饱和呢?如果不能,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达到要求?mos管门极几乎不用电流,但是也需要给门极寄生电容充电,请问什么型号的mos管可以达到要求?谢谢!!
图1为CD4013 datasheet;图2 为原理图; 图3为8050 datasheet

网友A:
0.36也不少,饱和输出至少也有5个,够不够用?

网友B:
是否能够饱和,看你要求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多大电流。
图中未标注那三支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值,没办法说是否能够进入饱和。

网友C:
集电极电流不能大了叫饱和。

网友A:
细微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够饱和,看你要求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多大电流。
图中未标注那三支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值,没办法说是 ...

请问,Ic多少,可以使三极管饱和?8050 datasheet上哪个参数可以推算出放大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张图上的参数是8050三极管吗?如何能从三极管datasheet中推出三极管输入和输出特性呢?

pjy
三极管的特性是娘胎里带来的,设计工艺使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微差异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基极和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使8050饱和?

看4楼,理解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电流不能大了叫饱和。

谢谢!请问是不是除了基极电流还要看集电极电流,从8050datasheet看,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饱和?怎么从datasheet看出来呢?

pjy
确定iB后,是不是只剩下一条曲线,靠近Y轴的接近于“平行”Y轴,随着uCE的增加iC拐弯迅速“平行”X轴。 饱和如何理解呢!?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Ic多少,可以使三极管饱和?8050 datasheet上哪个参数可以推算出放大区的数据? ...

网友D:
模电[电子]学习第一道槛就难在入门.............高中学习训练出的思维学工程专业绕很多弯路,有些人绕着绕着就走丢了,事实上很多人就学不下去了.......

网友A:
并不少见,其实很多人甚至都事业小成了也还没懂“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少见,其实很多人甚至都事业小成了也还没懂“饱和”

请问,就以8050为例,前级给三极管基极电流按照036ma计算,8050datasheet已经附图了,如何设计基极电阻和集电极电阻,才能使8050工作于开关状态?谢谢!!

网友A:
使得Ic/Ib=10~20,可以认为饱和了

网友D:
已知工作电压,可以确定集电极电阻,使得三极管Ib=0.36mA工作在饱和区,工程近似估算+图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得Ic/Ib=10~20,可以认为饱和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知工作电压,可以确定集电极电阻,使得三极管Ib=0.36mA工作在饱和区,工程近似估算+图解法 ...

谢谢

网友E:
从工程应用来看,饱和的意思是,集电极电流增量/基极电流增量变小甚至为零。至于把哪一点界定为饱和,看实际要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10-20倍的建议是对的,3.6mA的Ic够你用的了。但是建议你确认一下,CMOS电路不会才这点输出负载能力。

网友G: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是指Ic不在随着Ib的增大而继续增大,
并不是指使得Ic/Ib=10~20,可以认为饱和了,这个概念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是指Ic不在随着Ib的增大而继续增大,
并不是指使得Ic/Ib=10~20,可以认为饱和了,这个概念 ...

显然,“---10~20---”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想要表述“饱和”概念——不用说完整,就连5%也不够
但是,它对于回复14楼,以及15楼以前各楼叙述来讲,这种简要回复确实够简练的了

15楼所谓“使得”就是14楼Rb与Rc的设计选取,所谓“可认”就是讲它没有一个确切点!
而所谓“10或20”的一个方面就是取之参数手册中Vces一项

三极管Ic几乎总是在随着Ib而增大——饱和区也不例外
要考虑的只是增大的比率降到一定程度——又来了——就可以认为------

网友G:
嘿嘿

嘿嘿是神马一丝,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是指Ic不在随着Ib的增大而继续增大,
并不是指使得Ic/Ib=10~20,可以认为饱和了,这个概念 ...

这个概念放到模电书上确实不够,但是你把模电书上的概念放到实际工作里就会发现,模电书里面的东西根本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概念放到模电书上确实不够,但是你把模电书上的概念放到实际工作里就会发现,模电书里面的东西根本没 ...

你说的是没错
其实这个帖子当时回复的时候我没完全看完,都没看到你(5532)也回复,很久不来这里了
当时我第一反映是: 10~20这个说法,对楼主这样没么搞清楚“饱和”的情况下,会产生"误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概念放到模电书上确实不够,但是你把模电书上的概念放到实际工作里就会发现,模电书里面的东西根本没 ...

你这里的话才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的话才不对。

确实不对,应该说“根本没法用”。

网友A:
4楼“集电极电流不能大了叫饱和”,如此看,Ic在放大区呈近似水平不变,可谓之BJT饱和?
21楼“Ic不在随着Ib的增大而继续增大”,特性图中怎么找不到一个地方”Ic不随Ib而增大“?

网友D:
这个得从三极管的内部构造及载流子与外加电场的各种相互作用来分析才不至于被人抓小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从三极管的内部构造及载流子与外加电场的各种相互作用来分析才不至于被人抓小辫... ...

不用,一张图就够了

网友D:
PN结伏安特性还是NPN特性曲线可以解释,但感觉现在气氛有些紧张,也就不敢随便开口。

网友A:
5楼最后那个教学图,换个更真实更细致的就行,全在其中

网友D:
那个图静态、动态分析起来很多内容的,是对BJT的特性相对比较客观的描述.

网友E:
如图是网上找的8050输出特性曲线。显然,当Uce大于1V时,管子处于放大状态。而当Uce在0.2~0.8V时,Ib比较小的时候,管子处于放大状态;而当Ib比较大时,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LZ不妨描绘一下Uce分别为0.2,0.4,。。。,2V时Ic和Ib的关系曲线,应该对饱和和放大的理解有所深入。
弄斧了,见笑。

pjy
结合具体的电路,负载线方程表明电路各个量之间的相互约束关系,据此再分析

网友E:
LS评得很好,保持Uce为某一值还不如按5楼图a搭一电路,测算一下Ib和Ic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CE回路除管子外的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不会饱和。当然,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不是除了基极电流还要看集电极电流,从8050datasheet看,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饱和?怎么从dat ...

基极和发射极电流不会饱和。集电极电流Ic=(U-Uc)/Rc,电源电压U不变,只改变基极电流Ib时,Uce不再继续变小或(U-Uc)(Rc上的压降)不再变大时,都可以看作已经饱和。可以不管β和Ic的大小。所以管子饱和与否,除了基极电流和β以外,主要与Rc和电源电压的大小相关。

饱和与否只能在具体的电路里看不能从datasheet里看。

网友A:
“基极和发射极电流不会饱和”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说法,替换个说法:基极电流不会随Ib的增加而不再增加,所以基极无饱和——奇怪吧
Uce会一直变小下去——直至曲线中的原点处,但饱和早已认为发生过了
8050典型饱和的测试值已在datasheet给出:Ic/Ib=800mA/80mA,再不用过分劳神考究了

pjy
饱和是一片区域吖....和很多因素有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极和发射极电流不会饱和”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说法,替换个说法:基极电流不会随Ib的增加而不再增加,所以 ...

我对“谢谢!请问是不是除了基极电流还要看集电极电流,从8050datasheet看,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饱和?怎么从datasheet看出来呢?”作回答。

Ic/Ib=800mA/80mA,10是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对“谢谢!请问是不是除了基极电流还要看集电极电流,从8050datasheet看,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饱和?怎么 ...

10是什么?

网友I:
应这样理解,IC已经不能跟随IB电流变化的叫饱和,也就是说硬削波和软削波,还能变化,但不是线性变化的,说明BJT的电流放大倍数在下降。那不叫饱和。电流放大倍数是二头低,中间高 相对于IC

Ic-Ib从来就没线性过,定义域内Ic总是随Ib在变化,头高头低与饱和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应这样理解,IC已经不能跟随IB电流变化的叫饱和,也就是说硬削波和软削波,还能变化,但不是线性变化的,说 ...

“应这样理解,IC已经不能跟随IB电流变化的叫饱和”
前所未闻。
等Lgz来分析吧,我是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显然,“---10~20---”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想要表述“饱和”概念——不用说完整,就连5%也不够
但是,它对 ...

如果UCE降至0.3左右时,CB结吸电子的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大部分电子通过基极与发射极走,如果基极没有加限流电阻的话,基极电流还是会增加的。

别瞎说,0.1V也没有“大部分电子通过基极与发射极走”,依然在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张图就够了

图上应加一根直流负载线才能看清楚,什么时叫饱和,IB增加,UCE是下降的。UCE会影响集电结收集电子的能力。

pjy
不加线缺乏外部的约束关系吖......大师.....
不加线也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UCE降至0.3左右时,CB结吸电子的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大部分电子通过基极与发射极走,如果基极没有加限 ...

“应这样理解,IC已经不能跟随IB电流变化的叫饱和”
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为0.3V,集电极电流是否“已经”不随基极电流变化?
前后矛盾啊!

网友I:
基本上没有变化。你说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也不是,微小变化。再增加IB到一定程度,三极管的物理机理被破坏,到时反偏成为正偏。

“IC已经不能跟随IB电流变化”,按我理解,就是集电极电流不随基极电流变化。
基本是指多少啊,正偏又如何,还是不照样放大

网友I:
你可以仿真下,我指的是硅管呵

看11楼数据,0.2V放大还挺好呢
何必仿真?从集电极特性曲线族上看不出来?

网友I:
我纠错一下,UCE可以下降到0.1V,但是电流基本保持不变。大部分电流通过BE结。跟晶体管型号有关。

Uce从0.1→0.09V,Ic依然在增加。Ib>Ic是个难得的状态,更不能以此看饱和

网友I:
但工程上基本上指UCE为0.3V左右视为饱和

我的工程若非必要,从来都不计较Uce是0.05V还是2.0V

网友A:
这里不是学成者厮杀的战场,而是初学人领悟受教的地方。
如果中文确认没问题,回到主题:三极管8050基极电流0.3mA,能否处于饱和状态?

Ib=0.3mA,电源不过3~5伏,经验判断应该在8050极限参数规定内,没问题
hFE大致100~200间,一般管一般应用取它1/10作饱和也是没问题的
考虑到主题图不够清晰,Rb,Rc,Vcc等不详,给出下列饱和条件建议:
如此这般------,使得 Ic/Ib=10~20,一般性饱和即可实现

楼主,此贴可结也

网友J:
这是个挺好的话题,当然,楼主本意是要解决电路参数问题,本来很简单,你哪怕用最原始的工具Protel99se或者multisim都可以进行简单仿真看看,实在不放心怕返工,你搭个电路也早就有答案了,不要这么懒
不过,由此引发的讨论挺有意义,大家各抒己见,重新温习理论。

我看了大家的讨论再翻翻书也有些收获,几点个人意见和部分摘自教科书的文字,有些超出楼主问题范围,仅供参考,若要深入理解,最好还是将模电的二极管、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三个部分反复看若干遍,慢慢领会,或者就是去请教半导体、微电子专家,不要偏信、轻信任何回帖,所有的回帖都是参考点拨,都不是科学权威的解释,或许还有不当之处,包括我的,有的朋友的观点是工程实践的角度出发,虽然见效,但或许不是真相:

1。二极管的正向特性的起始部分,由于正向电压较小,外电场还不足以克服PN结的内电场,因此这时候的正向电流几乎为零,二极管呈现出一个大电阻,出现所谓的门坎电压,当正向电压大于门坎电压后,PN结的内电场被大大削弱,电流快速增长。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也存在一个PN结,所以,让基极发射极导通,不能简单用电流来衡量。

2。半导体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即通过基极电流或射极电流去控制集电极电流,所谓放大作用,实质上是一种控制作用。上面说了不能简单用电流来衡量与此不矛盾,因为这电流跟它的“源”紧密相关,在楼主的问题中,也就是门电路的输出,电压是足够的了,然后问题的焦点就在于电流够不够?是依据有的朋友说的数据手册参数列表中的饱和测试值吗?我以为肯定不是,那是人家厂家的饱和测试条件,不是基极电流的参数,反正我平时使用时可从没用那个电流值去设计。饱和是三极管的一种工作状态,是一个区间,与静态工作点相关。饱和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工作点上移使Vce减小到一定程度后,集电结收集载流子的能力减弱,发射极发射有余,而集电极收集不足,这时即使Ib增加,但Ic却不能增加即不再服从Ic=hFe*Ib的规律了。可以看看类似下面这幅截图的特性曲线,安森美的BC817,但这上面的曲线也只是几条抽样曲线,不代表所有值。结合35楼的截图,可以看出,让8050进入饱和区,电流也可以很小。关键还是去调整它的工作点,这与集电极负载电阻以及基极偏置电阻相关。举个例子,我经常用3.3V单片机IO输出串一个5.1k电阻去控制BC817,就是让它做开关用,集电极负载哪怕是一个LED,那才4mA左右,这种情况那么Ic/Ib差不多就是10倍了,但如果过饱和了,可能就不止10倍了。

3。楼主的电路不仅仅是8050饱和的问题,主要是能否有效驱动后面的三个门电路触发,你电路右下角那个U10D是闲置的吗?可以用它搭个反向器来代替8050不?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讨论。三极管8050用作开关,是为做线或非逻辑,然后驱动后级三态门电路使能端,后级三态门使能端低电平,将输入PWM信号置高阻态。因此只需要满足:当其中一个三极管基极接收到高电平,此三极管“饱和”,Uce小于后级三态门电路输入低电平的电压最大值即可。后级三态门电路输入低电平的电压最大值为0.8V,也就是说,当某个三极管基极接收到高电平,三极管Uce小于0.8V即可满足要求。了解这一指标后,如果能有清晰的8050输出特性曲线,就可以通过图解法,确定集电极负载电阻。但是,从8050 datasheet中,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定输出特性曲线,有幸能得到各位朋友们的帮助,通过大家热烈的讨论,收获很大。根据35楼朋友的输出特性图,取ib=0.5mA,ic=0.08mA应该能够满足要求,Uce大约为0.2V,三极管工作电压3.3V,则可得到Rc=38k,这样选取可以吗?

pjy
多路开关量通过多个二极管阴极并联再通过月1K的电阻接到NPN基极,基极杰约1K下拉电阻。实现了或非逻辑!

网友A:
回pjy ,10~20就是一片;不取30~50就是遮掩很多因素

网友D:
到底截至、放大、饱和指的是什么?具体通过那些参数(动态)表象?这三个区离不开负载线的约束,否则就是泛泛而谈。
截至区iBiC趋近零,
饱和区iB、iC几乎不再变化,原先不同的iB、iC几乎重合到一起(负载线),仔细观察输出特性曲线和负载线的约束关系,仔细看明白!!!
放大区则不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讨论。三极管8050用作开关,是为做线或非逻辑,然后驱动后级三态门电路使能端,后级三态门 ...

取ib=0.5mA,ic=0.08mA应该能够满足要求,Uce大约为0.2V

好像不对。
要Uce小于0.8V,不必工作到电流放大倍数小于1的地步。
我手中没有8050小电流特性曲线,但经验估计,基极电流0.1mA足够了。集电极电流至少可达1mA。电源电压3.3V,减去饱和压降0.3V,集电极负载电阻大于3k欧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讨论。三极管8050用作开关,是为做线或非逻辑,然后驱动后级三态门电路使能端,后级三态门 ...

完全不是那样的,还缺一步:3太们最大输入电流?
楼主不细细领悟54楼一片苦心

pjy
典型的工程思维,注重细节!!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那样的,还缺一步:3太们最大输入电流?

楼主图太小,放大了也看不清芯片型号。
不过,前面用CD4013这样的芯片,想必后级输入阻抗比较大。

网友D:
其实这个电路我们产品中也打算用到,主要用于上电和看门狗起作用时封锁电路中的关键点,LZ想的太复杂了,可能对硬件把握不够吧,努力,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太小,放大了也看不清芯片型号。
不过,前面用CD4013这样的芯片,想必后级输入阻抗比较大。 ...

是啊,因此自始至终也没敢给出具体值
这个电流是设计Rc的依据,再设计Rb
往往都是:后级提要求,前级去满足

网友K(2020-12-11):
引用 网友A:
并不少见,其实很多人甚至都事业小成了也还没懂“饱和”

说得太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