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3-10-02):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比如我们在测试51单片机是否工作时候,示波器看下晶振管脚,如果有正弦波说明单片机正常工作了,如果没有波形就说明单片机没有工作。

我的疑问是有源晶振在没有单片机或者其他外围电路的情况下,加上电源,用示波器直接测就能测出波形?,通俗的说就是有源晶振可以独立工作?另外波形应该也是正弦波吧?

手里没有硬件,无法测试。测试过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无源晶体加上振荡器(有的还有温补控制电路,就是TCXO;有的还有压控频率调节,就是VCXO),只要加上电源,就可以输出震荡信号,所以他是可以独立工作的。

绝大部分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但是也有数字时钟输出的,楼主需要详细查阅晶振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测电压也可以简单判断吧。

网友C:
应该输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输出方波。

方波?你确定?

网友C:
要不就没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你确定?

有方波,有正弦波,正弦波的居多,楼主自己找个做晶振的厂家一查手册就知道了,何必东问西问的呢?人家给你说错了可不扣人家的工资啊。

网友D:
我一直以为输出都只有正弦波,原来还有方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