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查询串口中断标志位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2):
我用的是串口2,想法是串口2接收到pc发来的数据后就使LED转换状态。

一开始用的中断服务函数,程序成功。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SET)

        {

                USART_ClearFlag (USART2,USART_FLAG_RXNE);

                LED0=!LED0;

        }

}

但是我用查询法就不管用了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2, USART_FLAG_RXNE)==SET)

                {

                        USART_ClearFlag (USART2,USART_FLAG_RXNE);

                        LED0=!LED0;

                }

        }

很久没找出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果不用中断函数的话,只在循环里查询标志位,就不能使能中断!!

网友A:
莫非是在中断函数里自动清零标志位了吗?

网友B:
接收标志是不受中断系统影响的. 中断响应不会自动清除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在中断函数里自动清零标志位了吗?

我发错了,应该是不能配置nvic,这是stm32的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标志是不受中断系统影响的. 中断响应不会自动清除标志

我发错了,应该是不能配置nvic,这是stm32的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