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Launchpad UART 通信问题

楼主(2013-10-02):
     我又一个MSP430 Launchpad v1.5 32K 晶振已正确连接,用TI的示例,通过USB 连接Launchpad,串口通信正常。但是,如果将P1.1 、 P1.2 、GND分别连接到PC 某个COM口,串口通信不正常,出现乱码;参考launchpad 原理图,在P1.1  P1.2 上分别串联100R 的电阻,也没有什么改善。

     请问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即MSP430G2553 如何直接连接PC串口,硬件上需要做什么匹配吗。

网友A:
贴上你的代码给大家看看,找找问题啊

网友B:
把代码拿出来   让大家帮你查一查  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将你的问题贴出来   大家一起看看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