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师这两个电路哪个速度快?

楼主(2013-10-02):
说明:找的都是经典常用的电路,用大二模电知识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没有找些乱78糟的、怪异的题目来故意难为人,这样没意思。

电路见下图,假设下面图(a)和图(b)中的反相器都相同(见图①)。
众所周知,图(b)比图(a)速度快。问题是:why?为什么会这样?具体数量上大约快多少? 请证明!
注:说理能说到点子上,一句话足够;说不到点子上,扯再多也白搭!

楼主:
大师快点,8点前解决,换个主题。。。

网友A:
你的B图是有问题的。
比如,输入为高电平,而这个高电平也来自CMOS输出,而你的输出在低电平时,导致输入端的电压为低电平,这不就矛盾了吗?
你想输入高电平,但却被输出拉低了。
Understand?

网友B:
我也觉得有问题,两个输出不能接在一起的说。

楼主:
电路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画成下图这样,你可能看的顺眼些:

估计数字电路都忘了,翻书查查 latch或SRAM工作原理。

网友C:
图B的输入输出之间不能直接用导线连接,要加一个电阻,这样就构成施密特触发器了

楼主:
加1个电阻成施密特了?

楼主:
king5555  b图等于沒接那两个反相器, out ≡ in

对于图(a)和(b),在不稳定工作点,只要Vin稍微变大一点点或小一点点,输出迅速飙至VDD或VSS,但是两者速度不同,为什么?

这样说你明白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D:
图(b)比图(a)速度快。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图(b)没有传输延迟。

具体数量上大约快2X4ns=8ns。

楼主仿真或搭个电路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结贴吧,估计帖子要沉了。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图(a)的节点时间常数为t1=C/gd(gd和C分别为节点等效导纳和电容);图(b)的节点时间常数t2=C/gm(gm为放大器等效跨导),且t2/t1=gd/gm=1/Av,假设图①的增益Av=10,则图(b)比图(a)快一个量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吧,估计帖子要沉了。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图(a)的节点时间常数为t1=C/gd(gd和C分别为节点等效导纳和 ...

这个题,你说的大二可能搞不定吧,反正我研究生毕业也没有搞定,只能靠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1个电阻成施密特了?

记住了,年轻人,想加快速度,就要使用正反馈。
你的前面的电路,没有正反馈,所以快不了,或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