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51单片机1206液晶设计计算器遇到问题~~自学勿见笑嘿~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3-10-02):
两位数或者三位数四位数应该怎么办?c程序应该怎么写?不会输入多位数的情况唉~~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最笨的办法就是:
个位=x%10
十位=x%100/10
以此类推。。。
还有其他的办法就是用itol函数(好像是这个函数。。)把数字转字符串

网友B:
楼主没有仔细观察手里的计算器是怎么工作的,多位数本来就是一个一个输入进去的,你可以先用一个char型数组,通过键盘键入数据,等按运算符号或者等号的时候,再把整个数组转换为HEX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