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差分信号负逻辑到底是怎样??

楼主(2013-10-02):
1、百度百科:RS-485的电气特性: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
2、其他文档: 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0”,-6V~- 2V表示“1”。

按照正常情况应该2的表述才是负逻辑啊,但是个人觉得百度百科应该不会出错,求权威正确的说法。谢谢有经验的大神指点……

网友A:
AB输出:abs(V+  -   V-)>=2V,输入:abs(V+   -    V-)>=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输出:abs(V+  -   V-)>=2V,输入:abs(V+   -    V-)>=0.2V

你说的这个意思是发送端和接受端的电平范围。但跟我问的问题不一致…

网友A:
485的发送和接收芯片有+、—两只引脚:
发送:发送1,0时,ABS(V+  -  V-)》=2V
接收:接收1,0时,ABS(V+  -  V-)》=0.2V
......

网友B:
首先讲,百度百科那是相当的不靠谱,技术人信百度百科实在不可思议。

485规范:VA-VB>=200mV表示逻辑1,VA-VB<=-200mV表示逻辑0,这里不存在什么正负逻辑问题,负逻辑也不是指负压而是指电路中逻辑0为有效电平。通俗点讲,逻辑1表示开、逻辑0表示关,那么就是正逻辑;逻辑0表示开、逻辑1表示关相应的就是负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讲,百度百科那是相当的不靠谱,技术人信百度百科实在不可思议。

485规范:VA-VB>=200mV表示逻辑1,VA ...

那么你知道,到底是先有485的IC,还是先有的485标准?
作为一个猜测,可能不是实际情况,反的逻辑,可能来源于IC的易于实现性。
但厂家给的资料太少,网上的都是会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士。

网友D:
实测过,输出1:A>=3.5,B<=0.8;0:A<=0.8,B>=3.5;其实输出电压跟具体型号有关的

网友E:
485应该是逻辑1为2-6v,逻辑0为-(2-6v),接收时差分大于0.2v为逻辑1,小于-0.2v为逻辑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发送和接收芯片有+、—两只引脚:
发送:发送1,0时,ABS(V+  -  V-)》=2V
接收:接收1,0时,ABS( ...

:)谢谢,和2楼的说法一致,分为发送和接收端电平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讲,百度百科那是相当的不靠谱,技术人信百度百科实在不可思议。

485规范:VA-VB>=200mV表示逻辑1,VA ...

首先谢谢chunyang老师的多次回帖指导。
我个人觉得百度百科虽然不专业,但是作为搜索门户不至于有原则性的错误,所以才会有本帖的疑惑,以后会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485的规范电平我现在是记住了,-200mV~200mV是无效电平。
正逻辑的和负逻辑这个数电里面也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过,输出1:A>=3.5,B

:)恩,跟具体芯片有关,只是一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应该是逻辑1为2-6v,逻辑0为-(2-6v),接收时差分大于0.2v为逻辑1,小于-0.2v为逻辑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