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

楼主(2013-10-02):
51单片机,中断不接电路与接电路有何区别老弄不懂,求解释啊

网友A:
那么多中断,你说的是什么中断 - -!

网友B:
“中断”是指让处理器停下当前的任务,处理临时插入事务的能力,与单片机外的电路无关,所以楼主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楼主可能想问的是外中断引脚接信号和悬浮之间的区别,输入的数字电路端口本来就禁止悬浮,悬浮会带来不稳定信号输入甚至烧毁芯片,但是51的端口是假双向口,自带内上拉,所以你不接外部信号的时候(引脚悬浮),读入的就是逻辑高电平“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中断,你说的是什么中断 - -!

外部中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是指让处理器停下当前的任务,处理临时插入事务的能力,与单片机外的电路无关,所以楼主的问题本身 ...

就是,呵呵,比如用一个开关接地,写程序与不接有啥区别,结果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呵呵,比如用一个开关接地,写程序与不接有啥区别,结果有啥区别。 ...

“写程序与不接有啥区别”不解,请楼主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程序与不接有啥区别”不解,请楼主明示。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样说吧,该引脚不接电路,还能不能当中断使用

网友B:
你问的是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这是指通过外部口线控制MCU响应中断的一种特性,你的MCU本身具备这种特性,与你接不接电路无关。但是作为数字电路的基本设计准则,输入端口不能浮空,而且你不接外部电路,从哪里来的中断信号供单片机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是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这是指通过外部口线控制MCU响应中断的一种特性,你的MCU本身具备这种特性,与你 ...

嗯嗯,明白了,呵呵。那就是内部中断与外接电路无关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呵呵。那就是内部中断与外接电路无关啦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好比讨论图书馆国庆是否放假和你是否识字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呵呵。那就是内部中断与外接电路无关啦

中断都是需要触发的,这个触发源来自于外部,不可能来自于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都是需要触发的,这个触发源来自于外部,不可能来自于内部

求真相啊,呵呵,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真相啊,呵呵,越来越糊涂了

中断,就是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你会吃饭是你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通过你妈妈喊你来触发。你不能自己喊自己回家吃饭,你会吃饭跟你妈妈喊不喊你也无关。你的问题我给你翻译过来就是——我妈妈不喊我吃饭,我还会不会吃饭?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E:
楼上的谈话好有喜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中断都是需要触发的,这个触发源来自于外部,不可能来自于内部

这个是不是有点误导别人啊。中断是需要触发,但是这个触发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外部的如你接了个IO口,这个IO口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或者从高电平到低电平会触发中断。内部中断如定时/计数器中断,计数器溢出的时候会触发中断。有些单片机的中断是有优先级的,中断的好处是遇到触发事件就立即去处理,这样可以提供实时检测功能。

网友C:
确实还真是,我写的太绝对了,你说的对

网友:
如果你是外部中断那就需要接电路,如果只是单纯的中断就不需要外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