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60-8 锁相环问题

楼主(2013-10-02):
用ADF4360-8输出一个178M的频率,虽然在板子上参考时钟有点泄露,但是锁相环还是成功锁定了,因为其muxout引脚为高电平。但是用示波器看的频谱是这样的,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中心频率178.125,两个峰中间差个5k左右,图片在附件)

网友A:
环路滤波器带宽是多少?调窄点看看能不能减小幅度。

网友B:
PDF太小了,高大点就没问题。例如12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太小了,高大点就没问题。例如125k

我的鉴相频率试过312.5k、206k和625k,出来的波形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试过125k的频率。。。
好的,我去试试看125k的频率
我现在觉得环路滤波器上也可能会有些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滤波器带宽是多少?调窄点看看能不能减小幅度。

这个环路滤波器其实我不是很懂 ,我是用datasheet上的那个数据的。。。他是配置200M的电路,也不知道他的鉴相频率是多少。。。给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环路滤波器倒是蛮有可能有问题的。

p.s. 弱弱的问一句  环路滤波器  在你的理解里是干什么用的?。。。。
多谢大侠回帖

网友B:
625k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值,另外adf4360的寄存器读写有时序要,好好看看规格书。附件是一个参考设计,应该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5k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值,另外adf4360的寄存器读写有时序要,好好看看规格书。附件是一个参考设计,应该有 ...

好,谢谢大侠。我用的是ADF4360-8,。他的配置顺序是R寄存,控制寄存,N寄存。我仔细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滤波器带宽是多少?调窄点看看能不能减小幅度。

问题确定了 ,就是环路滤波带宽的问题,检查之后发现电容值有问题。。。  也知道了以后这个低通滤波器是干什么用的了。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5k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值,另外adf4360的寄存器读写有时序要,好好看看规格书。附件是一个参考设计,应该有 ...

是环路滤波器有电容值不对,所以导致带宽很大。
所以虽然锁定,但是会出现截图的那种情况。
现在将带宽限制在差频的1/10,就很干净了。
多谢!

网友C(2016-06-22):
大神,我最近也在用ADF4360,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