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吐不快!采购元件被坑惨了!!!!

楼主(2013-10-03):
买元件的注意了! 买国产的元件,买到次品自己只能自认倒霉,卖家不负责任!
我也有电子产品出售的,如果从我这里出去的货70%的都是坏的,我无颜面对买家啊!

现在我采购了一批元件500片,买到后生产设备200套,发现芯片有问题,居然只能自认倒霉,卖家很淡定的说:没上机的可以退,上机的退不了。。。
我艹,如果我一下都生产完,才发现芯片是坏的,我岂不是被坑大了!!!!

做一个设备,采购一批芯片,CD4017,国产的,便宜。
到手后试样5片,没问题,于是生产,生产了大概200片,测试设备,居然70%有的问题,国庆假期加班,调试,最后发现是CD4017芯片的问题,我的天哪,且不说买到次品钱糟蹋了,我生产的这些设备怎么修啊,一个一个芯片焊下来替换?  艹我必须说脏话了! 去年买了个表!

网友A:
楼主从哪儿买的?那么坑

网友B:
如果证实是元件本身的问题,就不只是退不退的问题了吧?

网友C:
楼主的CD4017在哪买的,国产的4017我们也经常用,次品在千分之5以内,70%的次品?如果质量这么差,这种芯片应该是卖不出去的。

网友D:
应该是性能不一致,lz的设计又比较接近临界位置,所以就出故障了。
70%故障不代表70%的芯片是坏的,只是参数不能满足楼主的设计要求而已。

网友D:
国产的芯片通常参数比较吃紧,都接近临界值,有些还超出规格书范围。
超范围就算了,他,他还经常变动。
所以,用国产芯片必须十分谨慎谨慎。且要认真研究规格书,切勿超出规格书范围,尽量留多点余量。最后每批还要试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性能不一致,lz的设计又比较接近临界位置,所以就出故障了。
70%故障不代表70%的芯片是坏的,只是参 ...

CD4017是一个计数器,除了复位电容电阻外没有其他元件,就是一个CD4017构成的脉冲计数。

在下设计电路也快十个年头了,你说的临界参数等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仔细看过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CD4017在哪买的,国产的4017我们也经常用,次品在千分之5以内,70%的次品?如果质量这么差,这种芯片 ...

国产的CD4017我也一直在用,一直都挺好的,只是上次采购一批元件,在一个新供应商那里采购的。于是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证实是元件本身的问题,就不只是退不退的问题了吧?

我们也是这样想啊,可是卖家就只退货而且是一副早知道这种情况的样子,而且上机的不退,只退没焊接的。
感觉被坑了! 如果我一下子都生产了,都使用了,那我只能自认倒霉了!
强烈鄙视这种卖家! 这个卖家也就这么一次交易,以后永不再在他家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哪儿买的?那么坑

深圳 一家 叫 峰 州 的

网友E:
曾经公司里买了一批6264 RAM芯片,对方报价20多块钱一片,大概买了几百片。某一次要焊接一大批设备,测试的时候发现程序跑3分钟左右就飞了。各种排查发现这6264有问题,仔细一看是打磨过的拆机件,无奈退货的时候人家说只能退没上机的,坑爹!

同感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CD4017是一个计数器,除了复位电容电阻外没有其他元件,就是一个CD4017构成的脉冲计数。

在下设计电路也 ...

有可能是拆机件。
那些人拆元件是在油锅里高温煮,然后把元件捡出来。温度没谱,时间更没谱。
节哀。不要和这种无聊的商家浪费时间。赶紧善后。想要他赔钱,估计难于登天。

网友F:
建议楼主所在公司直接把该芯片供应商拉黑。。。

网友G:
研发的干了采购的工作,好处没捞到,还这样。那真郁闷。买样片也不是一件小事,这个也要沟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公司里买了一批6264 RAM芯片,对方报价20多块钱一片,大概买了几百片。某一次要焊接一大批设备,测试的 ...

一样的情况! 只退没上机的,你用了的话,只能自认倒霉!
真不知道这些商家怎么生存的!

网友H:
国产要加油才行啊

网友I:
怎么说呢!这类ic本身正品的价格就够便宜了,也就没有必要注重价格的微小差别了,楼主长点心吧!

网友J:
一般卖的时候他会跟你不同等级的价格和质量让你选择,可能是你自己过度考虑节省成本选择最低价位的IC。

网友J:
其实就300个没有必要选择0.25元的最低质量国产,买个0.45元的。

网友K:
第一次听说有4017用坏的,哈哈,LZ的应用是否合理?再烂的东西,能实现逻辑,再怎么最多电流大点,频响差点,没理由坏呀,晕,贴个图看看.

网友L:
不是国产芯片的问题,是供应商的问题。

网友M:
也不一定的质量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焊接温度过高或过长,或者没有做好ESD静电防护,也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N:
其实跟国产没有关系,只能说你碰到JS了,买到翻新货了(华强边上好多翻新货处理作坊),建议采购人员:
1)采购芯片的时候都采用合同形式,做一个模板,约定惩罚措施。
2)采购合同里面约定好质量要求,比如封装、备注全新。
3)货款不要及时结清,最好找合作柜台,月结或者累积到一定款项才结账。
4)

网友O:
我也觉得七成坏的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听说有4017用坏的,哈哈,LZ的应用是否合理?再烂的东西,能实现逻辑,再怎么最多电流大点,频响差点,没理 ...

4017我一直有做产品,这次换供应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跟国产没有关系,只能说你碰到JS了,买到翻新货了(华强边上好多翻新货处理作坊),建议采购人员:
1) ...

感谢,学习了,下次就这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国产芯片的问题,是供应商的问题。

是的,这次换了个供应商,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说呢!这类ic本身正品的价格就够便宜了,也就没有必要注重价格的微小差别了,楼主长点心吧! ...

接受教训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卖的时候他会跟你不同等级的价格和质量让你选择,可能是你自己过度考虑节省成本选择最低价位的IC。 ...

这次换了个供应商,采购价格一直没变,只能说,这家供应商太坑爹了!

网友P:
好好协商下,退货应该没多大问题的吧!不过以后还是要多把我好质量这关额,吸取教训~

网友Q:
国产ic 稳定性有待提高

楼主:
咨询了其他的供应商,也是表示:国产芯片,只退没上机的,上机的不退。使用前请自己少量测试。
不理解,十分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则!!!

网友(2023-12-18):
国产芯片厂家太多,参数各异。做工程的话我建议使用某个品牌的通过检测测试。

网友R(2024-09-03):
T叔说的是 贴出来 看看是什么神奇电路

网友S:
难道不经入货交收检验吗

网友T:
国产芯片质量参差不齐,仿版太多了

网友U:
某国产IGBT模块, 几百元一只的, 样品通过, 30只试产通过, 150只小批量通过。再后来买了500只, 一半出现栅极振荡, 干扰显示(EMI也肯定不行,我也知道改驱动能解决,但我还是选择退货,不然售后会很麻烦。  厂家说打过螺丝的不能退, 我就把没打螺丝的退回,其余的不理。 月底也不结账, 他们就求我把上过机的也退回了。

楼主(2024-11-16):
引用 网友U:
某国产IGBT模块, 几百元一只的, 样品通过, 30只试产通过, 150只小批量通过。再后来买了500只, 一半出 ...

你们月结的好处理,可怜我们这些现款的,碰到无良的商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哎

楼主:
引用 网友S:
难道不经入货交收检验吗

研发测试OK,小小批量测试OK,小批量测试也OK,但是出大货就不一样了。。。

像IGBT模块,静态参数真测不出动态问题。

网友V:
据说华秋商城的货还可以,坛友不妨试试看。

网友W:
引用 楼主:
研发测试OK,小小批量测试OK,小批量测试也OK,但是出大货就不一样了。。。 ...

大批量进货计数抽样同样科学有效。光凭小量粗略测试说明不了问题,应该是未作可靠性认定了吧

网友S:
甭说是小小企业,即使是正規企业,现今也多见进货把关缺失。70%有问题?进厂入检一抓一个准!自己弃关失守,注定是会兵败如山倒的。质量问题绝无小事,千万容不得絲毫忽略!

网友W: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其他的供应商,也是表示:国产芯片,只退没上机的,上机的不退。使用前请自己少量测试。
不理解,十 ...

怪就怪在你没有质量意识,放弃了该有的正规交收检验!
如若你有交收检验不合格的真凭实据,绝没有退不了货的道理!
但一旦错过了交收期,则示你已认可了该批货品质量合格放行。
上线后再发现问题,要想进行交涉那就困难重重,更何况你是现金交易一锤子买卖。

网友U:
引用 网友W:
大批量进货计数抽样同样科学有效。光凭小量粗略测试说明不了问题,应该是未作可靠性认定了吧 ...

厂家都承认是批次差异。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厂家都承认是批次差异。

批次差异完全能够抽检暴露,入检漏洞是主因

网友X:
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谨慎点好

网友V:
围观一下,早前采购了一批改号LM324结果相当一部分都是次品。

网友S:
改号的还敢买?真是!

网友U:
引用 网友W:
批次差异完全能够抽检暴露,入检漏洞是主因

像栅极振荡的不上机能测出来? 入检也就能测个耐压、开通电压, 静态电容之类的。

网友W:
不经批量抽检盲目量产的恶果

网友Y:
什么上面用学cd4017,这个计数器好像都被单片机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