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信号匹配疑惑求教--呼唤XU大侠

楼主(2013-10-03):
各位大侠,
   近来设计一个通用频率计,需要对信号的输入端进行“匹配处理”。查阅了相关论文,其中见附件图中所示。Z0为被测试对象的内阻(以及输入连接导线的阻抗等等),经过一段导线后接入仪器的输入端,R1,R2通过继电器可选输入电压档位。RT,CT为可选择的补偿单元,根据不同的频率段选定不同的RT,CT值进行“匹配”。
  在实际测量中也需要测试其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反射亦可能构成误差。
  输入信号频率大概为1HZ~10MHZ,有时候为方波,有时候为正弦波。初步定R1为300K,R2为100K。实际中被测试信号经过一段导线后连入频率计中。
  想来想去不明白RT,CT究竟用什么原理来补偿?是信号的反射还是某个频段的交流阻抗的匹配?
  十分感谢!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大概为1HZ~10MHZ,有时候为方波,有时候为正弦波。初步定R1为300K,R2为100K。"
真是这样不需要对信号的输入端进行“匹配处理”。

网友B:
二楼说得对,此处根本不需要什么“匹配”。

多谢大侠, 是因频率太低无需匹配还是?若是频率较高,则RT,CT值该如何选择呢?这方面没接触过,麻烦大侠提示一下。

网友C:
我一家之见就是这么理解的,所谓补偿就是形成低通滤波器,降低目标频率外噪声的干扰

网友D:
探头带宽匹配。
和信号源匹配无关,是高阻探头。

多谢大侠, 和探头带宽匹配?这个有点理解不了。不同的RT,CT值用于补偿不同的频段,不知如何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大概为1HZ~10MHZ,有时候为方波,有时候为正弦波。初步定R1为300K,R2为100K。"
真是这样不需要 ...

多谢大侠,
  是因为频率较低,所以不需要匹配?我在实际测量中也需要测试其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从新号源到频率计的阻抗变化会引起新号的反射。。。。且实际中从新号源到频率计的连线较长,可能有30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家之见就是这么理解的,所谓补偿就是形成低通滤波器,降低目标频率外噪声的干扰 ...

多谢大侠,
   这里不知道考虑滤波多一点,还是反射多一点,有些疑惑。

网友B:
10MHz电磁波波长30m,你的联线30cm,是波长的百分之一。
你发现“反射”对你的频率测量有影响没有?若对频率测量未发现影响,就不必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Hz电磁波波长30m,你的联线30cm,是波长的百分之一。
你发现“反射”对你的频率测量有影响没有?若对频 ...

多谢大侠,
   实际测量中的波形可能上升沿很陡,这样高频成分很多。这样从阻抗匹配的角度出发好像可能形成过冲,有可能形成多次触发(可能再触发电平处形成过冲)。频率计也测试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过冲可能造成一些误差。

网友E:
虽然到现在才说,可毕竟也是关键:“在实际测量中也需要测试其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

多谢大侠, 刚重新编辑了下帖子。实际应用中也发现同行业相关产品测试频率时出现雾稳定情况,个人估计可能是补偿没做好。也就是RT,CT值选择不好

网友F:
说的不错啊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实际测量中的波形可能上升沿很陡,这样高频成分很多。这样从阻抗匹配的角度出发好像可能形 ...

不是正弦波的,其频谱是很宽的,为了波形完整,必须在补偿的,也许是相位补偿

网友H:
思路:RC分压电路。
源内阻+传输线为R1、C1;另一RC电路为Rt、Ct(忽略其他阻抗)。当R1C1与RtCt时间常数相同时,在带宽内,分压比可以为常数,且无虚部,即宽带。
当R1=Rt、C1=Ct,分压比=0.5;当对应元件值不同、但时间常数相同时,分压比不等于0.5,仍是宽带。
如果源内阻高于传输线特性阻抗,源阻抗+1/4波长以内的传输线,合成阻抗呈容性。

网友I:
抵消探头电容的,参考示波器探头补偿原理

网友H:
不应该叫“抵消探头电容”。如果两侧都是容性,同性阻抗是无法抵消的。这里只能是调整、补偿,调整到RC时间常数尽量相等,提升带宽,使沿不畸变。

感觉作用是使沿不畸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思路:RC分压电路。
源内阻+传输线为R1、C1;另一RC电路为Rt、Ct(忽略其他阻抗)。当R1C1与RtCt时间常数相 ...

看不懂,高频基础差,能否说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思路:RC分压电路。
源内阻+传输线为R1、C1;另一RC电路为Rt、Ct(忽略其他阻抗)。当R1C1与RtCt时间常数相 ...

多谢大侠,
   大侠所讲的模型是不是如下图的模型。R1,C1为并联形式,为信号源内阻和输入导线阻抗等效?似乎这样的模型有些不好。。。。。
RS1,RS2为分压电阻,亦有电容补偿以实现其高频段的分压(3:1)阻抗匹配(图中没画出来)。
若是这样的模型,似乎RT,CT无法起到补偿作用。还请大侠详解。十分感谢!

串并联是可以转换的,只要两路保持相同的等效电路形式,调节元件参数,上述提升带宽的原理就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抵消探头电容的,参考示波器探头补偿原理

多谢大侠,
  示波器中探头电容的补偿为针对后级的分压比例电阻补偿,这里貌似补偿位置不一样。

网友K:
直接放大整形就行了,用单片机做最多几十快钱。

网友H:
源阻抗接传输线是串联结构,等效电路是源阻抗串联电容(并联结构是传输线两端与源阻抗并联,显然是不可以实现,但是可以等效的)。
两路都是RC串联结构。
调节时,分压器的影响肯定也包含其中。理解上,将分压器电阻与Rt、Ct等效为新的串联阻抗,再与源处的串联阻抗联接、计算。

扩展频带的结果,就是高频成分、谐波不被衰减,或者衰减减小了,沿的圆角畸变自然就减小了。调节对沿的过冲也会有效。

鸟鸟,RC时间常数相等的扩展频带原理不分高频、低频。高频原理在这里,只体现在传输线的等效阻抗上。
传输线的阻抗变换原理,简单说:
对于1/4波长的传输线,如果一端接地,另一端就是开路,短于1/4波长的阻抗呈感性。如果一端开路,1/4波长另一端就是短路,短于1/4波长的阻抗呈容性。
以传输线特性阻抗为参考,例如Z0=50欧,一个低于50欧的电阻串接一根传输线,当传输线长度短于1/4波长时,合成阻抗呈感性;反之,电阻>50欧,接短于1/4波长传输线,合成阻抗呈容性。
当电阻等于传输线特性阻抗时,电阻接任意长度的传输线都没有阻抗变换作用。

网友H:
等效电路:

源内阻Rsource与传输线联接,在传输线端口得一阻抗,实部=R,虚部是电容C的容抗Xc,等效电路是R与C的串联。
注意,R一般不等于Rsource。传输线的阻抗变换,同时改变端口阻抗的实部和虚部。

网友I:
应该是补偿过冲的,上面的电阻其实都有一个等效的电容,你每个电阻都加上1PF左右的等效电容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效电路:

多谢大侠,
   以前没这么等效过。有点不明白,如果这样等效,交流可以通过,那直流回路就不存在了?

网友K:
实际上这块目前不要太多关心,先从整体架构的核心部分开始先搭起来,再根据实测结果等逐步修改完善。有许多非理想效应很难事先就能考虑到(当然早考虑可以少走弯路),没考虑到的在PCB上修正电路又不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以前没这么等效过。有点不明白,如果这样等效,交流可以通过,那直流回路就不存在了? ...

你的频率源还输出直流吗?如果输出,就需要用你前面并联的等效电路,Ct、Rt网络也改成并联,具体元件数值范围解串并联公式就出来了。并联的问题可能复杂一些。如xukun977所说,先上手,从简单做起。

要紧的是记住原理,有目标地去干。

网友I:
频率不稳的情况是相位抖动,这里好像有1%的相位补偿能力(100欧VS10K),应该可以从对相位进行稳定方面的补偿做分析,连接线的等效电容C1是把高频相位超前了的,RTCT对这个超前的相位做滞后相位补偿,使得方波内的高次谐波到来的时间跟测试源点一致,如果没有这个滞后的补偿,那么到测试点电路的方波将会出现毛刺和相位抖动情况使得测试数值跳动和上升沿测试不准确

网友H:
补充:
23楼的等效电路,传输线阻抗变换的C是频率(波长)的函数。在直流下,传输线没有阻抗变换效应,容抗Xc=0,即等效C不存在。传输线联接的结构本身是通直流的。这是仅对传输线等效的C而言的。如果电路本身还有其他的电容,则需要修改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率不稳的情况是相位抖动,这里好像有1%的相位补偿能力(100欧VS10K),应该可以从对相位进行稳定方面的补 ...

对高频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用大侠的分析方式和高频反射原理对比,分析结果是不是一致。方波上升沿产生的抖动为反射所致,其抖动时间和传输线的延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率不稳的情况是相位抖动,这里好像有1%的相位补偿能力(100欧VS10K),应该可以从对相位进行稳定方面的补 ...

无论高频低频,都经过同样的杂散点容,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我在想,对其相位的影响所有频段都是一样的。一般频率源输出阻抗在高频段其内阻会加大,传输线在高频段会引入电感效应,也有电容效应,二者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比较模糊。实际生产中用的传输线是“飞线”,因此个人觉得可能电感效应占主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高频低频,都经过同样的杂散点容,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我在想,对其相位的影响所有频段都是一样的。 ...

如果仅需要测量输入信号频率,比较容易,允许对输入信号做各种处理,甚至可以使用施密特电路对输入信号进行整形使其成为矩形波。注意:用施密特电路整形成矩形波,不仅波形与输入信号完全不同,产生很大的“失真”,而且产生了很多输入信号中可能并不存在的高次谐波。
但在7楼,楼主又补充说“我在实际测量中也需要测试其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这就复杂多了。测量上升沿下降沿时间,显然输入信号不允许波形发生变化,频率响应从极低频到极高频必须平直。至于施密特整形,那绝对要破坏输入信号上升沿下降沿时间测量的。所以11楼Lgz2006才有“虽然到现在才说,可毕竟也是关键”之议论。
测量频率,同时测量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倒不是不可能,但比较复杂和困难。你必须保持波形除幅度外其它均不变化(相位变化均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高频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用大侠的分析方式和高频反射原理对比,分析结果是不是一致。方波上升沿产生的抖 ...

信号的抖动属于信号源的质量问题,只要负载是稳定的,抖动与负载、反射、传输线长度的关系就不大。
RC的调节会改变源的负载,影响到测量的准确度。例如,滞后时,平均值会低于准确值;超前时,平均值会高于准确值。负载是稳定的,反射就是稳定的,稳定的反射只影响稳定的幅度,不产生、影响抖动。

网友H:
“飞线”与感性。
双绞线也是传输线,一根接信号,另一根接地,特性阻抗的大小视绞合的松紧而定,松的阻抗高,紧的阻抗低。飞线属于高特性阻抗。给一个参考:电视扁平平衡馈线,线间距约十几毫米,特性阻抗是300欧,两线间的介质将降低特性阻抗,即空气介质的阻抗更高。

高特性阻抗容易产生感性端口阻抗的原理已经在前面说过: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为参考,低于Z0的电阻,接高阻传输线,在1/4波长以内,合成阻抗呈感性。

也就是说,飞线将破坏“RC时间常数调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L:
一个RC负载端接匹配(注意,主要是R起的作用)能扯出那么多东西?

至于是否适用,需看具体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一个RC负载端接匹配(注意,主要是R起的作用)能扯出那么多东西?

至于是否适用,需看具体情况。

没办法,实际中一招一式里都有讲究,想躲都来不及。这个RC电路处理的重点就是电容,以容克容。

网友L:
这个RC电路处理的重点就是电容,以容克容。

错!!!

网友L:
jz0095  理由?

找书看去,那是标准的匹配方法之一。

附带再看看《线性代数》,这对那什么“线性振荡”有点帮助!

网友H:
king5555:  jz0095以传输线理论是对的,虽有些细微不太正确但不影响主体。我就用近似值RT=Zo,而CT的容抗约0.3RT以下。

king5555,对于“细微不太正确”,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H:
king5555:  另外一亊,你如果有空是否幫jobmen111解答433Mhz发射机,改用共基极,Vcc=12v,那个帖我也找不到,直接給图,我目前沒空回長篇大论而且有图的帖子。

如果本人没有诚意,我也没有兴趣讨论。

网友I:
  反射也是一个从暂态到稳态的过程,在暂态时,时域类是阶梯波,有个到稳态的时间差,这里要看上升沿有多抖,需要的带宽大概是多少,然后在计算线长与波形比值,暂态到稳态的时间,最大带宽那个频率的波长比线长值很大的话,可以不用考虑反射,直接从频域分析比较方便,从分析倒推的角度可以实际观察下改变RC和改变线长,方波的上升斜率大致怎么变,前提是设备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