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学AVR单片机与电脑modbus通讯 哪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楼主(2013-10-03):
在做一个小课题中,用到Atmega128单片机,想与上位机的MCGS监控软件   通过modbus协议实现通讯,使单片机中一个数组中的数值能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在网上也看到些这方面的代码,但都不完整,现在没一个完整的实例可以参考下 看了好多遍协议   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很纠结  恳请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先要学习下协议内容了啊

网友B:
我的帖子,就是前一阵子刚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23570-1-1.html
MCU用的是PIC,你只用修改串口和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其他移植过去就好了。

网友C:
我玩过的 .嘿嘿 不难. ... 可以去freemodbus网站看看. 资料很全.avr 51  430 arm ,都有.

网友D:
在看看资料吧,网上挺多的

网友E:
网上应该很多的

网友F:
3# 的 学习了,现在也在弄 MODBUS 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就是前一阵子刚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23570-1-1.html
MCU用的是PIC,你只用修改串 ...

谢谢您的提醒  我看了您的帖子好几遍了 还是不知道改哪里  我都纠结挺长时间了 能帮忙改下吗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我看了您的帖子好几遍了 还是不知道改哪里  我都纠结挺长时间了 能帮忙改下吗 谢谢了
...

单片机配置改成AVR的就好了,里面那个Config.c文件 全部要修改,main.c修改MCU中断程序入口。
AVR以碰过一点,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逻辑自己理解了,移植过去就很容易了,重在理解。

网友G(2014-03-14):
楼主,我现在也在弄mega16 与MCGS通信,也要采用MODBUS 。不知楼主弄出来没?

网友H:
我曾经用STm8103的片子搞过;其实掌握三点;地址;数据;校验;这些调校O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