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对电话的影响这么大?听筒噪声很大

楼主(2013-10-03):
求解???

网友A:
左边接的啥?电话线??

网友B:
看样子左边是电话了,是不是左边的信号幅值过大或或过小了,因为你后面5V稳压管给它限幅了,输入信号大于5V或者小于0.7V都会失真

网友C:
会不会是PCB走线干扰大.

网友D:
找一个原装进口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