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DA卡输出,我想加一个AD测量DA输出的值是否准确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楼主:
因为我们使用的系统环境比较复杂,有高压,有时候板子上的DA输出莫名其妙的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复位了,我想加一个AD测量我的DA输出,看看这个值对不对,系统不定时读取该值,那我的AD应该怎么与DA输出相连呢?不能直接相连吧

网友A(2013-10-04):
个人感觉,应该注意阻抗的匹配,da的输出加跟随直接到ad

网友B:
不能直接相连, 输出跟随是必要的. 不仅阻抗的匹配的问题, 还可以避免AD 采样引起的噪声.

网友C:
DA不稳定,那么AD就能稳定了?应该用光电隔离技术等将电路搞稳定了

楼主:
附件中我简单画了一下,我理解的对吗?因为我的DA是给高压电源用的,所以要接负载,那我放大器输出的DA,一路直接接高压电源模块,一路进放大器,出去进AD?两个放大器都是必须的吗?再问一个问题哈,跟随器电路用单电源放大器可以吗?正负双电源的用起来有点麻烦啊,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个单电源的放大器呗,我一般就用在AD/DA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不稳定,那么AD就能稳定了?应该用光电隔离技术等将电路搞稳定了

能否细说一下,怎么隔离吗?没做过,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注意阻抗的匹配,da的输出加跟随直接到ad

谢谢回复,我上面传了一个图,能帮我看看用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相连, 输出跟随是必要的. 不仅阻抗的匹配的问题, 还可以避免AD 采样引起的噪声. ...

谢谢回复,我上面传了一个图,能帮我看看用的对吗?

网友B:
这样的方式可行, 可能要考虑一下运放失调引起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方式可行, 可能要考虑一下运放失调引起的偏差.

能细说一下吗?^_^

网友C:
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将DA的数字接口同单片机隔离;一种是用线性光耦或变压器将DA与负责隔离;单电源工作的运放太多了,LM324、AD8605、AD8606等去anglog.com去查

网友D:
直接可以,接缓冲也行,只看你对其他精度的要求而已。CPU只要读起DA高几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