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VGA屏

楼主(2013-10-03):
小弟最近想用STM32驱动VGA屏。屏为7寸TFT屏,并配有驱动板,驱动接口是VGA,我看驱动板上芯片是RTD2660,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看DATASHEET,然后写配置函数,不会的时候看别人的例程

网友B:
VGA进口是模拟接口,直接连接STM32不怎么合适吧。
楼主如果愿意降低要求,可以用山寨手机上的液晶,带控制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进口是模拟接口,直接连接STM32不怎么合适吧。
楼主如果愿意降低要求,可以用山寨手机上的液晶,带控制 ...

带控制器也就是有驱动板吧?驱动板直接和STM32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控制器也就是有驱动板吧?驱动板直接和STM32连接?

山寨手机的液晶,控制器都在玻璃上,COG,直接和PCB连接的软排线。
因为不要一直刷新,直接像单色的液晶送命令和数据就可以,所以对MCU的要求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