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24C02,怎样进行二次使用啊?

楼主(2013-10-03):
我第一次用出现了正确结果。第二次使用(不同的程序)却出现了乱码

楼主:
//晶振:TX-1C实验板上实际晶振为11.0592M,
//这里为了方便计算时间,我们假设晶振为12M.
#include<reg52.h>//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24c02.h"
sbit dula=P2^6; //定义锁存器锁存端
sbit wela=P2^7;
sbit wr=P3^6;
sbit rs=P3^5;  //定义1602液晶RS端
sbit lcden=P3^4;//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 s1=P3^0;   //定义按键--功能键
sbit s2=P3^1;        //定义按键--增加键
sbit s3=P3^2;        //定义按键--减小键
sbit rd=P3^7;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端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08-9-30 MON";//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wr=0;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wr=0;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wr=0;
        rd=0;  //软件将矩阵按键第4列一端置低用以分解出独立按键
        dula=0;//关闭两锁存器锁存端,防止操作液晶时数码管会出乱码
        wela=0;
        lcden=0;
        fen=0; //初始化种变量值
        miao=0;
        shi=0;
        count=0;
        s1num=0;
        init_24c02();
        write_com(0x38);//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5;num++)//显示年月日星期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6);//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
                delay(5);
        miao=read_add(1);//首次上电从AT24C02中读取出存储的数据
        fen=read_add(2);
        shi=read_add(3);
        write_sfm(10,miao);//分别送去液晶显示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5);
                if(s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1);//释放确认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0);//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s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第四次按下
                        {
                                s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s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s2==0)
                {
                        delay(5);
                        if(s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s2);//按键释放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 //则调整秒加1
                                        if(miao==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0;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1,miao);        //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6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0;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2,fen);//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加1
                                        if(shi==24)//若满24后将清零
                                                shi=0;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3,shi);//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
                }
                if(s3==0)
                {
                        delay(5);
                        if(s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s3);//按键释放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减1
                                        if(miao==-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1,miao);//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减1
                                        if(fe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fen=59;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2,fen);//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减1
                                        if(shi==-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shi=23;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write_add(3,shi);//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首先初始化各数据
        while(1)//进入主程序大循环
        {
                keyscan();//不停的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miao=0;//同时秒数清零
                        fen++;
                        if(fe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fen=0;//同时分钟数清零
                                shi++;
                                if(shi==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shi=0;
                                }
                                write_sfm(4,shi);//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write_add(3,shi);//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write_sfm(7,fe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write_add(2,fen);//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write_sfm(10,miao);//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write_add(1,miao);//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
}

//////////////**************24C02************************//////////////////////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0()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0();
        scl=1;
        delay0();
        sda=0;
        delay0();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0();
        scl=1;
        delay0();
        sda=1;
        delay0();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0();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0();
}
void init_24c02()//IIC初始化函数
{
        sda=1;
        delay0();
        scl=1;
        delay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0();
                sda=CY;
                delay0();
                scl=1;
                delay0();
        }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k;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for(i=0;i<8;i++)
        {
                scl=1;
                delay0();
                k=(k<<1)|sda;
                scl=0;
                delay0();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网友A:
本来就可以二次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可以二次使用的

好吧,我错了。但最好知道原来的数,不然很难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错了。但最好知道原来的数,不然很难调节。

那得先读出那个地址的数,修改完在写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先读出那个地址的数,修改完在写进去吧

怎么搞?

网友A:
24c02有100万次的重写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