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3-10-03):
在器件手册中,只给出该器件某管脚的输入电容,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计算该管脚的最小驱动电流?

网友A:
神马期间就给个电容?

网友B:
输入电容影响你的输入频率,你要找输入阻抗参数,若是TTL或CMOS数字电路,那是标准结构,一般手册的最前面几页会有介绍,具体每一种电路就不再一一列出.

网友C:
不懂   帮你顶起

网友D:
只给出输入电容是正确的,电流与工作频率成正比,与电压成正比,与输入电容成正比。
如果按最差的情况考虑,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各占25%来算的话
电流约等于
       Iin=4fCU
其中f是工作频率,C是输入电容,U是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