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ucos

楼主(2013-10-03):
一直写裸机程序,最近在考虑学习下ucos系统。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才有必要、有需要用ucos的。因为就目前我所做的东西来说都比较简单,都是裸机程序就可以了。我的疑问是究竟做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到系统,我想用系统肯定是因为系统的某种好处吧。

网友A:
因为实时操作系统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都比裸机跑高

因为轮子比较大.小坑基本不倒.裸奔就像踩高跷,容易被小坑坑了
哎,蛋疼的问题。。。。。。
同意!刘翔背着你跨栏,肯定比他自己裸奔跑得要快,而且脚伤也会稳定得多的! ^_^
谬论,拉出去打pp.

网友B:
逻辑简单就不要用操作系统了,学习就例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简单就不要用操作系统了,学习就例外吧。

学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呢。

网友C:
程序写起来简单,任务调度扔给scheduler去搞,不费脑子。

网友D:
看项目复杂度

网友E: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F:
我也正在学习之中。。。感觉系统就是合理的分配CPU达到高效处理问题的一中方法,其实像是while+中断这种前后台的程序,要是执行很多东西的话是很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实时操作系统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都比裸机跑高

我的工程是一个流水灯程序,ucos比我用裸机跑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项目复杂度

复杂程度?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简单就不要用操作系统了,学习就例外吧。

不要告诉我是为了找工作时候简历上面多一条自己会ucos,这个有啥意思。

网友G:
关注这个话题, 我自己也没用过操作系统, 也是很想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需要使用操作系统.

看20楼的题目,用前后台试试 ^ _ ^

网友H:
我也一直没有用过UCOS这种大家常用的系统,一般来说一个合作式调度器加上状态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告诉我是为了找工作时候简历上面多一条自己会ucos,这个有啥意思。

可以写在简历上,这的确是有用的地方,如果能写到linux会更好,哈哈,现实点也是不错的。

但是会ucos不是说你会用ucos玩流水灯,而是你如何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成各个模块,
每个模块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之间如何通讯,不用看你的开发板了,上面的东西只是多而已。
如果会用RTOS的话,ucos的几个构件能够简化设计的难度。
不过我的应用也不算复杂,用ucos当然会变简单,但现在用状态机+调度器也凑合,
while循环加标志位 这种设计方法在较复杂的系统上的应用就免了,我可是吃过大苦头:Q

每种设计方式都有其优缺点,只是演示流水灯的话,连状态机 标志位 前后台 都可以不用~

网友B:
多复杂用RTOS比较好啊,随便想个:
你老大交给你一个任务,有以下要求
1 通过按键操作的菜单,操作要求流畅,并可以通过长按上/下键连续切换菜单
2 菜单通过LCD屏幕显示,每次刷屏时间40MS,长时间不操作屏幕的时候需要关闭屏幕,关闭/开启屏幕时间200ms,期间不能插入别的指令
3 菜单设置好参数,进入启动模式后,当传感器有信号后,需要以500KHz的速度采集500K个18位的数据,不能有遗漏,触发传感器采集的时机随机,平均每天100次
4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运算,你的硬件全速处理500K个数据,需要10S
5 RS485通讯,波特率4800,视情况一次性最多要将处理后的20M个数据发送出去,通讯响应时间小于100ms
6 根据异常情况的不同,通过LED和PWM发出几种声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复杂用RTOS比较好啊,随便想个:
你老大交给你一个任务,有以下要求
1 通过按键操作的菜单,操作要求流畅 ...

你说的这个任务,之前我用裸机都写过这样复杂程度的程序。

网友B:
RTOS编程优点就是爽快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任务,之前我用裸机都写过这样复杂程度的程序。

这个复杂程度和我之前用调度器+状态机的工程类似。
但是在这种裸机编程环境下,状态机用的实在是不爽 麻烦。
用RTOS的话,会简单很多。
1 按键中上等优先级 菜单中等优先级
2 屏幕中下等优先级,通过队列和菜单通讯
3 采集放到ISR
4 处理最下优先级
5 通讯优先级中下
6 警报处理中等 声音 和 光 中下
7 电量 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最下

网友I:
为了增加点简历的底气也不是不可以,学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任务,之前我用裸机都写过这样复杂程度的程序。

再出道题,来试试。:lol
John Lee<j.y.lee@yeah.net> 17:38:32
系统中有2个事件:E1、E2,和一个共享设备。

紧急处理(中断)部分:
2个事件都必须在0.5ms内响应,执行时间都为0.1ms。

滞后处理(任务)部分:
E1必须在10ms内完成,实际处理时间最短为5ms。
E2必须在50ms内完成,实际处理时间最短为20ms。

两个事件的滞后处理部分,都需要独占访问共享设备,但占用时间很短,都只有0.5ms。
@chenbb8

网友J:
对时间要求苛刻的系统,前后台结构就很难应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再出道题,来试试。
John Lee 17:38:32
系统中有2个事件:E1、E2,和一个共享设备。

ucos中ISR平面优先级都比任务平面高,先不用管,通过信号量和对应任务同步和通讯即可。
E1的死线为10ms,比E2的最短处理时间都要长,所以E1的优先级必须比E2高。E2最短处理时间
20ms加上E1的最短处理时间5ms,依然不会超过50ms的限制。

使用互斥体管理共享设备,独占共享设备的时间比较短,只需要0.5ms,当E2占用共享设备的时候,
如果E1的ISR发送信号量 激活任务E1,当E1申请共享设备的时候,引发优先级继承 优先处理E2,
也就是说E1申请共享设备的等待时间 最多0.5ms,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裸机环境,假设所用调度器没有优先级概念,类似于时间触发模式的调度器,系统时标2ms
并只有E1 E2两个任务,它们通过状态机切碎。如果E1 E2切开的程序段都是等大的话,那么最恶劣的情况下
E1 E2同时被触发,那么E1将不能在10ms内完成。
设备共享倒是好说,只要用一个标志位来管理就好了,任务之间优先级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优先级反转的问题。

如果能将访问设备的任务分离出来称为独立任务就更好了,这样任务之间的耦合度又可以进一步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对时间要求苛刻的系统,前后台结构就很难应付了。

只会点灯的撸主,前后台比RTOS效率高得多,至少不用保存context

看来单片机上RTOS也不是必须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再出道题,来试试。
John Lee 17:38:32
系统中有2个事件:E1、E2,和一个共享设备。

如果E1 E2的处理都是关键性的任务,不允许有处理遗漏或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毕的话。
而因为E1的执行时间短(快捷性)、实时要求高(紧迫性),那么需要设置E1的处理任务优先级比E2高。
但是,如果E1频繁发生的话,可能会导致E2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毕或者遗漏处理,
我用RTOS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两个单片机好,哈哈

楼上那个系统中断紧急执行时间0.1ms非常短,E1频繁中断也没影响。进的快,出得也快。
如果E1优先级高,还频繁发生的话,那E2就得另谋生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如果E1 E2的处理都是关键性的任务,不允许有处理遗漏或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毕的话。
而因为E1的执行 ...

就上面那种情况而言,E2是漏不了的。 有些非常讲究实时性的系统,设计不当就会掉到陷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就上面那种情况而言,E2是漏不了的。 有些非常讲究实时性的系统,设计不当就会掉到陷阱了。 ...

事件的数据保存起来的确是不会遗漏处理,
但是超时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只会点灯的撸主,前后台比RTOS效率高得多,至少不用保存context

现在点灯,说不定以后点火箭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事件的数据保存起来的确是不会遗漏处理,
但是超时了~~

这个看应用环境,如果确实是有大量的数据就不会提出这样的时间要求。如果不允许超时,可以让DMA来处理。

网友K:
再搞搞以太网通讯的,看看带OS的跟裸机的有啥区别。你的智能手机的功能试下写写不带OS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搞搞以太网通讯的,看看带OS的跟裸机的有啥区别。你的智能手机的功能试下写写不带OS的代码 ...

以太网通信的不是照样可以裸机做吗。看了几个开源的以太网协议栈都是可以裸机的哦。

网友L:
穿衣服麻烦,但是穿好了很有面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以太网通信的不是照样可以裸机做吗。看了几个开源的以太网协议栈都是可以裸机的哦。 ...

可以是可以,但是有了OS帮你处理一些事情,你做起来不感觉方便一些?做的东西更稳定一些?

网友M:
    其实,用操作系统就是为了资源共享和更加高效的使用资源。资源共享,比如和你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是你编写的程序可以一直被使用而越来越强壮;高效的使用资源,比如处理器,在某个特定的项目上,你也许可以考虑的比使用操作系统更加的高效,但你能保证一直都能不使用操作系统高效吗?相反,你为了这个高效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会随着一个项目的结束而结束,当新的项目开始时,又要从新开始。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总希望以前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能够被重复的使用、利用,当然也包括你所掌握的各种软硬资源;----这才是根本之道。
    所以说,你如果只是玩玩,那有没有操作系统无所谓;掌握操作系统,是让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关注自己需要解决的项目问题,而不是纠结在基础框架上。当然,使用操作系统就需要你去学习操作系统,学习一系列的“巨人们的规则习惯”,这样你才有掌握一切的可能。学好、掌握一个操作系统不容易,如果有可能,还是自己去写一个操作系统。我们不求名利,只求对自己实用也可,这也许也是裸跑和裸奔的意义所在。

好像说的很好
这一段话理解了

网友M:
既然已经说开了,又想到了点,就继续说说我的理解,继续再说下吧;那个编译器工具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特别是C编译器,如果说C编译器是静态的去高效的资源共享和使用,那么操作系统就是实时的高效资源共享和使用;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我这样的说法。
    在C编译器阶段,链接特性和全局变量、局部变量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操作系统,它除了对这些已存在的硬件资源高效的共享和使用外,它还创造为我们可以更好工作的软件逻辑资源。这里说的是创造,我的理解是:操作系统提供了软件资源的创造使用,让我们可以更加好的在自己的“无限”逻辑中使用,而尽量少受到物理资源的限制,即使有这样的限制,也由编译器和操作系统来掌控,而对你表现的就是“无限逻辑资源”,从而让你尽情的“无限制”使用。

网友N:
我正在跑,个人感觉uc/os跑好了不可能不想去写前后台的程序去了。前后台程序好像简单但是他的逻辑思维有要比uc/os难很多。多任务下的任务切换是靠自己做的中断来的,但是在实时性的把握上前后台就比较难控制了。主要是每个任务你都要做时间标志到了这个时间你就要去发生一次中断看起来好像简单。但你任务多了的时候了你每个任务的运行速度你很难把握了。而uc/os了他自己带了一个任务调度器,每个任务什么时候执行什么时候这个任务处于等待状态那么调度器就可以去执行其他的任务去了,大大减少了CPU的空转。在单个时间短内uc/os运行的任务时间要比前后台运行的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务切换是uc/os自己完成你可以非常容易配置这个任务一段时间内执行多少次,大大减少了你自己在逻辑上的考虑时间

也很难保证程序结构一致性,任务间要同步、要通信就会无形中打乱了程序段。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正在跑,个人感觉uc/os跑好了不可能不想去写前后台的程序去了。前后台程序好像简单但是他的逻辑思维有要 ...

“实时操作系统”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误导人的,“实时”的含义是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但是每个任务都不能太复杂,MCU的总处理能力一定,跑一个操作系统肯定要消费掉一些处理能力,剩下的自然就少了。

定时调度?要求每10uS响应任务1次,你用OS实现看看呢?

NE5532 不懂实时操作系统的概念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因为实时操作系统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都比裸机跑高

。。。
是人可以减少省力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实时操作系统”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误导人的,“实时”的含义是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但是每个任务都不能 ...

"每10uS响应任务1次"——用神马MCU实现什么样的任务?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10uS响应任务1次"——用神马MCU实现什么样的任务?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

我经常会做100us的任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经常会做100us的任务。

100us的任务算个j8,5年前我开始学ucos的时候用72M的STM32跑33us的systick毫无压力,更何况任务切换跟systick完全没关系。你要是用不到2块钱的8位机我肯定建议你远离ucos。脱离具体应用场合的一切假设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s的任务算个j8,5年前我开始学ucos的时候用72M的STM32跑33us的systick毫无压力,更何况任务切换跟sys ...

我用的是1块多的10几兆频率,单时钟周期8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s的任务算个j8,5年前我开始学ucos的时候用72M的STM32跑33us的systick毫无压力,更何况任务切换跟sys ...

更有恶心的是有时候会遇到300ns分辨率的时序。写程序都是汇编凑指令的。:L

网友Q:
我也想知道用ucos2的企业多不多,不知道了学了用处大不大

网友R:
用实时操作系统,好处两点:

1. 任务的可控性。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可控。

2.健壮性。 由于操作系统参与调度,程序写的可以比较像上位机,操作次序的处理被淡化。
大量的任务通讯,同步,互斥的机制也保证了程序结构的简单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我也想知道用ucos2的企业多不多,不知道了学了用处大不大

会UCOS证明了你有RTOS的基础~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有研究UCOS的精力,不如做自己的一套驱动库,和常用程序框架。 因为恐怕90%的应用,UCOS之类不是必须的
主要是,大部分人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用UCOS搞起来也很快
UCOS之类的要想用的合理,任务划分的合理,也要费一番脑筋。 程序不大的话,前后台是最方便的。 甚至有的大一点的程序,用前后台处理,一样方便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实时操作系统”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误导人的,“实时”的含义是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但是每个任务都不能 ...

这个实现是困难了,10us的任务你就是裸机中断实现起来也麻烦了,定时器是可以开到10us但你的任务运行时间你能保证不超过10us吗,可能还要运行其他的任务。这种东西只能在时间误差请允许情况CPU尽量在规定时间内去运行这个任务,这个不管是uc/os还是前后台都一样。uc/os的实时性确实不是100%的能保证只能说对时间要求高的任务可以尽量去满足了,但他的稳定性和在大型程序中逻辑的简单性对于开发者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网友N:
没有真正的实时,真正的实时只能通过中断来保证,这在哪里都一样。用不用uc/os是关键是有许多人做前后做多了有自己的一套快速的解决方法。用uc/os调起来的话可能更麻烦了这个看个人了有自己现成的肯定用现成的稳定的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每10uS响应任务1次"——用神马MCU实现什么样的任务?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

EPSON MU-110II针式打印机针头控制,用uCOS做一下看看,让我乐一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块多的10几兆频率,单时钟周期8位机。

8位机就别考虑神马RTOS,老老实实玩你的前后台吧。

32位机也别见“机”就上OS,到需用时自需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O:
EPSON MU-110II针式打印机针头控制,用uCOS做一下看看,让我乐一乐呢。

打印针头控制无非是接收和处理外来数据、控制针头电磁铁两个任务么。如果用ucos实现,如果电磁铁任务太密集就搞一个独占的任务,处理完之前输出忙状态不接受外部数据,如果电磁铁任务能忙得过来就可以同时接收数据。你不用ucos不也要这么处理么?

网友C:
32位单片机,本身就是给RTOS设计的,比如CM3的pendsv、svc中断、CONTROL寄存器,就是让你跑RTOS的,不去跑反而用自己用惯了的前后台还沾沾自喜,正应了那句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的那句英谚,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同意,systick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说明这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打印针头控制无非是接收和处理外来数据、控制针头电磁铁两个任务么。如果用ucos实现,如果电磁铁任务太密 ...

要跑OS,还要做到能跟上这个速度,需要多快的MCU?另外Atmel用Mega8做的那个软USB,还够时间跑OS么?我不是反对OS,是反对“用了OS就永远不会回到前后台系统”这种谬论。

网友O:
引用 网友C:
32位单片机,本身就是给RTOS设计的,比如CM3的pendsv、svc中断、CONTROL寄存器,就是让你跑RTOS的,不去跑 ...

可惜我们不是狗,我们是工程师,狗会玩的花样越多,越受宠。
但是同样的任务,我们用越多的花样完成,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风险。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正在跑,个人感觉uc/os跑好了不可能不想去写前后台的程序去了。前后台程序好像简单但是他的逻辑思维有要 ...

“而uc/os了他自己带了一个任务调度器,每个任务什么时候执行什么时候这个任务处于等待状态那么调度器就可以去执行其他的任务去了,大大减少了CPU的空转。” 那也是你自己去安排调度器该什么时候该切换任务,还是需要你去统筹的考虑各个任务的负荷,只不过任务间的耦合程度降低了。这样的结果是有代价的,那就是需要消耗CPU的一些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如果你认为值,那就使用操作系统了(利大于弊);如果你认为不值或者说当你的前后台都没办法满足你的任务负荷时,你说使用这个操作系统还有用吗,那不是再画蛇添足吗?! 在正确的时间内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和有没有操作系统没关系,和项目目标有关系。就如当你的前后台都没办法满足你的任务负荷时,这时就需要更高的处理速度来选型和满足,而不是选什么操作系统。当然,如果你配个G级或百G速度的CPU那就什么话不说了(至少我现在接触的项目都没有那样的要求),那就完全要去选用操作系统;这时的资源共享和高效使用才是主要矛盾了,你只不过需要考虑的是成本代价的要求了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C:
32位单片机,本身就是给RTOS设计的,比如CM3的pendsv、svc中断、CONTROL寄存器,就是让你跑RTOS的,不去跑 ...

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也反映出,你只能做个一般的工程师,而做不了总工级别的。 鉴定完毕。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也一直没有用过UCOS这种大家常用的系统,一般来说一个合作式调度器加上状态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

操作系统本质上也是一个状态机,只是一个复杂状态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也反映出,你只能做个一般的工程师,而做不了总工级别的。 鉴定完毕。 ...

我能不能做总工是你这种东西能评价的吗?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这里向你道歉了!!! 当我没说好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要跑OS,还要做到能跟上这个速度,需要多快的MCU?另外Atmel用Mega8做的那个软USB,还够时间跑OS么?我不 ...

跟你说32位单片机,你硬往8位上面扯。我一直反对在8位机上面跑RTOS,付出的代价太大(RTOS消耗的时间和空间都是8位机那点资源无法支撑的),完全是削足适履的行为。

明白了,这里都是一些只会玩8位单片机的菜鸟级别的。

网友J:
看看20楼的这个系统用前后台如何实现?不是很复杂的应用哦 @xiaoyuan_ly  @NE5532  @m564522634  @shizaigaole

系统中有2个事件:E1、E2,和一个共享设备。

紧急处理(中断)部分:
2个事件都必须在0.5ms内响应,执行时间都为0.1ms。

滞后处理(任务)部分:
E1必须在10ms内完成,实际处理时间最短为5ms。
E2必须在50ms内完成,实际处理时间最短为20ms。

两个事件的滞后处理部分,都需要独占访问共享设备,但占用时间很短,都只有0.5ms。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看20楼的这个系统用前后台如何实现?不是很复杂的应用哦 @xiaoyuan_ly  @NE5532  @m564522634  @shizaiga ...

qp貌似有方法解决,粗略的浏览了下 作者貌似对传统的RTOS有点不满意,不过我还没看到后面的章节,等待QP的达人来解答啦:dizzy:
QP是一个编程框架,可以融合进传统OS中,同时还带有非剥夺和剥夺式两种调度方法,不过我只用到了FSM这一点点小东西。

具有多种调度算法的RTOS也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跟你说32位单片机,你硬往8位上面扯。我一直反对在8位机上面跑RTOS,付出的代价太大(RTOS消耗的时间和空 ...

ucos初衷就不是在8bit CPU上应用的。8bit cpu用不了ucos这种中型的RTOS, 用keil tiny 或者TI的zigbee内嵌的OSAL微内核都是不错的,而且TI  zigbee是51 架构的单片机,大批量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ucos初衷就不是在8bit CPU上应用的。8bit cpu用不了ucos这种中型的RTOS, 用keil tiny 或者TI的zigbee内嵌 ...

用过rtx51tny2,赶脚这玩意功能不太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p貌似有方法解决,粗略的浏览了下 作者貌似对传统的RTOS有点不满意,不过我还没看到后面的章节,等待QP ...

Miro Samek提出的那个Quantum Programming吧,他的观点是用状态机替代RTOS,书下载了有半年了一直没工夫看,传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跟你说32位单片机,你硬往8位上面扯。我一直反对在8位机上面跑RTOS,付出的代价太大(RTOS消耗的时间和空 ...

这里是一群菜刀杀**,屠龙刀弑龙的工程师。
用屠龙刀杀**的,不是高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看看20楼的这个系统用前后台如何实现?不是很复杂的应用哦 @xiaoyuan_ly  @NE5532  @m564522634  @shizaiga ...

不想做题,只想告诉大家:前后台方式(基于简单的中断)不能处理所有的问题,实时系统同样不能处理所有问题。

这个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产品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这里是一群菜刀杀**,屠龙刀弑龙的工程师。
用屠龙刀杀**的,不是高手。 ...

你杀你的**去吧,俺是只能干屠龙的活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看看20楼的这个系统用前后台如何实现?不是很复杂的应用哦 @xiaoyuan_ly  @NE5532  @m564522634  @shizaiga ...

我的理解:前后台系统的目标都是全局的,如果这是你项目的全部要求的,我相信你应该能实现,不过你不能说用前后台实现了这个之后,还有其他的要求,如果有那么就需要你一起说出来考虑,不然有其他特别的要求的时候,也许就会造成前后台机构推倒重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我的理解:前后台系统的目标都是全局的,如果这是你项目的全部要求的,我相信你应该能实现,不过你不能说 ...

木有其他任何要求,这个用前后台来实现,在程序结构方面势必会费一番周折,不信你试试。

网友S:
个人认为,如果学习操作系统,可以在ucos上研究实践,入手比较容易,如果做企业项目,要考虑到ucos不是免费的,需要授权费用的,其他的,用或者不用的好处,自己在项目中可以慢慢体会

FreeOS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引用 网友C:
32位单片机,本身就是给RTOS设计的,比如CM3的pendsv、svc中断、CONTROL寄存器,就是让你跑RTOS的,不去跑 ...

哈哈

笑什么,你觉得SVC PendSV SysTick这些中断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木有其他任何要求,这个用前后台来实现,在程序结构方面势必会费一番周折,不信你试试。 ...

主要还是在于那种5MS和20MS的执行结果的关键性如何? 如果这2个执行结果的每一次都需要正确实时的反映到你的共享设备的话,那是实现不了的。我这样说的理由是:你的采样速度已超过你的执行,就必须更换速度快的CPU。哪怕是你有很好的“策略”,也做不到你说的实时;如果是整体滞后操作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你说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杀你的**去吧,俺是只能干屠龙的活了。

我再说下,你可别骂人。 哎,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了。我何尝不想导弹当子弹用,可是成本啊,你会考虑下成本吗?!  你或许会说这是个借口,但我这里事实存在,我只是就事论事。 如何真想操作系统玩的好,玩的精,希望能用下RT-THREAD,至少在嵌入式方面我比较看好他,不知道你感觉如何,如果感觉好的话,请多用用了,你就当为我们国产的操作系统做点贡献,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主要还是在于那种5MS和20MS的执行结果的关键性如何? 如果这2个执行结果的每一次都需要正确实时的反映到 ...

不是速度的问题,关键是前后台程序段的运行时间无法掌控,只能用定时器来定时,然后通知其他事件。如果事件之间有交流,就需要引入同步机制。如果各事件之间交叉多了,势必导致前后台程序段结构紊乱。

网友M:
引用 网友J:
ucos初衷就不是在8bit CPU上应用的。8bit cpu用不了ucos这种中型的RTOS, 用keil tiny 或者TI的zigbee内嵌 ...

看了你的贴,我感觉你是不是想说用操作系统比前后台优越?! 是不是这个目的? 如果是的话,说实话,我不想去讨论这个,我觉得没那个必要,我想的是如何更好的能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在同样的硬件条件下,从实时角度,如果前后台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项目问题,那么使用操作系统也同样解决不了。而当硬件的级别越来越高的时候,前后台这样的方式必然会被取代,使用操作系统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工作强度,提供资源的复用和高效使用。你说还去比较什么,在M级的速度下去比较2者,还是在G级的硬件平台下去比较前后台与操作系统,这不是太夸张了吗?!  我只是个应用者,不是研究者。在合适合理的目标下,求得最大的效益,这才是我的终极目标和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再说下,你可别骂人。 哎,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了。我何尝不想导弹当子弹用,可是成本啊,你会考虑下成 ...

量大考虑单片的成本,你老老实实用你的8位机甚至4位机去,没人拦着你,我也不推荐在这些场合使用RTOS。但是我经历的场合都是量不大,毛利大纯利不一定大的领域,更重视开发周期和软件的可靠性,这种场合RTOS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网友L:
你杀你的**去吧,俺是只能干屠龙的活了。

这句,比较牛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不是速度的问题,关键是前后台程序段的运行时间无法掌控,只能用定时器来定时,然后通知其他事件。如果事 ...

说实话,如果用定时也解决不了你的这个题目,因为速度的问题,都不能在“正确的时间内得到正确的结果”,如果一味的去实现,势必是失败的结果。除非你的检测描述有误,我说过,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状态机,也可以理解成智能状态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看了你的贴,我感觉你是不是想说用操作系统比前后台优越?! 是不是这个目的? 如果是的话,说实话,我不 ...

无所谓优越不优越的,用RTOS只是多提供了一种手段而已。
你没有看清我楼上的回帖,或许没有深入思考吧。

对程序段(事件)运行有时间要求的系统,前后台就得用定时器定时,事件之间如果有交叉,还得同步,这些操作多了就会导致前后台这种结构混乱。

这和帖子好多人的回复,心理状态和可笑。 往往依据于自己能干什么,才说什么好,呵呵。。。。。 文人相轻,不能客观公正,是很多电工的通病。。
乱类比!!1 状态机是一种编程策略。 操作系统是一种实现了资源调度的软件接口。 根本就是两个东西。
在眼里前后台就是简单状态机,操作系统就是个复杂状态机而已。

网友T:
OS,啥的其实都是神马浮云,主要就是思想,然后就是实现

网友R:
以前的 汇编和C的争论,现在基本上绝迹了。。。
前一段时间,单片机和ARM之争,刚刚硝烟散尽。。。

现在又出 裸奔和OS之争。。。。。。

网友R:
有多少人,大量使用C,同时大量使用过汇编的??????????
有多少人,熟练使用ARM(不是当单片机扩展用),同时有过大量的低端单片机的实用经验????
有多少人,裸奔和OS做的项目都很多????

很多人,发言根据自己做什么来定是非!有个屁客观公正!!

网友R:
这个玩意有啥争论的地方?适用范围不同而已。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有多少人,大量使用C,同时大量使用过汇编的??????????
有多少人,熟练使用ARM(不是当单片机扩 ...

网友B:
miro samek的QP,是适用在嵌入式环境下的简化版的UML状态模式的编程框架。
状态模式是一种建模手段,UML主要是软件工程师用的,他们作品的运行环境windows和linux当然是操作系统。
所以状态建模这种的东西是无所谓裸奔或者操作系统的。

我现在还不能很协调的将状态模式融合进RTOS中,也许是缺乏一个工程作为契机,虽然知道沉下心来看miro samek肯定可以学到相关的技巧。

不过我正在烦躁的找工作过程中,之前重基础、不重应用的学习方向导致了现在找工作困难,这种深入的、冷门的基础类知识,HR们肯定看不懂,只好放弃啦~~~
找工作还是多而全 比深入研究要容易拿到面试机会,没办法

网友V:
如果是在单片机上跑OS的话,我感觉OS能实现的东西单片机都能够实现,如果是要在单片机上实现网络,USB,LCD UI,的话如果所有驱动和应用程序都自己写的话,工作量就大了,如果直接用移植好的OS的话,操作USB 网络 和LCD就调用一些API函数就行了,稳定性的话我感觉还是裸机的应该更稳定,为什么学OS的话,我感觉在单片机上体现的不是很明显,如果是学Windows上程序开发的话,OS的有优势就很能体现,简单的做一下对比,简单的单片机就算主频能达到100M 但是时下流行的Intel CPU应该都是2.7G以上,而计算机上的硬件资源比单片机丰富多了(别跟我说你用裸机开发计算机上的硬件设备),加上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各个应用,单片机更是无法比拟,其实单子工程师学习Windows也很有必要,比如很多设备都需要通过计算机来控制单片机,或是单片机采集数据报告给计算机上的数据库系统!

网友C:
裸机可靠,好奇号的恐怖七分钟就不会用vxWorks来做了。

一群井底之蛙!

网友W:
不断学习才能提高自己嘛

网友X:
引用 网友O:
不想做题,只想告诉大家:前后台方式(基于简单的中断)不能处理所有的问题,实时系统同样不能处理所有问 ...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单片机联网,你用前后台写,你自己写个协议栈,写几个月都搞不定,
有了系统别人写好的协议栈,直接用就好了.
对于复杂的程序,跑系统的确轻松很多

网友Y:
现在21icbbs真是不行了,这个帖子里面有点水平的85、87、89楼都是从东莞骗子论坛跑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裸机可靠,好奇号的恐怖七分钟就不会用vxWorks来做了。

一群井底之蛙!

嗯嗯
今早 我也想问了,i55是x莫论坛的i55x么,感觉说话风格很像,i55x的话 技术是很厉害的~~

网友Z:
要想让几个外设“同时”动起来,就要用OS了,注意不是绝对的同时,当你用完OS,就不再想回到前后台了!

网友AA:
正在看ucos第二版中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单片机联网,你用前后台写,你自己写个协议栈,写几个月都搞不定,
有了系统别人写好的协议 ...

对头  ,,单片机 本身完成设备的控制就好了,
联网部分可以交给专门的 通信芯片实现

我们就是做这部分的现成解决方案  直接串口 转  WiFi 透明传输模块 ,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单片机有需要联网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8位机就别考虑神马RTOS,老老实实玩你的前后台吧。

你要是用不到2块钱的8位机我肯定建议你远离ucos。脱离具体应用场合的一切假设都是耍流氓。

自相矛盾啊

网友AD:
如果真的对操作系统感兴趣,ucos是很好的入门,要做真正强大的应用还是要学其他的linux wince的,ucos仅仅是个内核而已!

网友AE:
简单的就用裸机了,太复杂就用操纵系统。带操作系统的单片机贵。

网友AF(2014-02-23):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是一个流水灯程序,ucos比我用裸机跑还稳定?

裸机好些!系统只适合复杂的情况!(好的东西决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