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四脚无源晶振需要外接电阻电容吗?

楼主(2013-10-03):
贴片的四脚无源晶振需要外接电阻电容帮助起振吗?第一次用这类贴片晶振,不了解,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可是我想知道的是4脚的贴片晶振里面是否已经集成了起振的电阻和电容,是否还需要外接电阻电容?

网友A:
4脚的贴片无源晶振里面没有其他元件,需外接电容

网友B:
看IC的时钟输入PIN的参数,以及晶振的输入电容值,需要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叔,有源的有没有资料?

网友D:
请教 @twy ,四角的无源晶振和两脚的无源晶振比较,有啥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 @twy ,四角的无源晶振和两脚的无源晶振比较,有啥优点?

没啥特别意义,前面有人说4脚封装基座便宜,哈哈,爱信则信.

通常说的有源晶振叫做石英晶体振荡器。而无源晶振称为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晶体。
传统的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非常好区分,有源晶振一般最少得有三个以上引脚:Vcc+、Vcc-和输出端。而无源晶振只有两个引脚。这在DIP时代根本不是问题。
近年来SMD封装晶体也大量采用四引脚封装。目前最不好区分的就是SMD四引脚石英晶体谐振器和SMD石英晶体振荡器。正象另一位网友说的那样,由于SMD石英晶体振荡器内部绑定了一棵IC,所以有源的比无源的要厚,大概要厚0.1mm以上。
至于打标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普通的无源晶振除了厂商、频率等信息外,没有引脚标识。而有源晶振正面左下角有个圆点,相对应的那个引脚有个边是斜角。这个引脚为1#脚,在不同的振荡器中有不同的做用:空脚或三态端或压控端。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那位网友说有源的精度要高一些的说法也正确。有源和无源只是应用不同,和精度无关。价格高是因为生产成本不同,内部多了一棵I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别意义,前面有人说4脚封装基座便宜,哈哈,爱信则信.

通常说的有源晶振叫做石英晶体振荡器。而无源 ...

谢谢老T叔,长知识了。貌似四脚的无源晶振比两脚的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E:
肯定需要啊。

网友F:
必须要接,其实四个脚,和两个没什么区别

网友G:
4脚无源, 有一对角为接地的

网友H:
无源的叫“晶体”,有源的才叫“晶振”。晶体可能需要片外元件才能起振,具体的要看使用晶体的电路的器件手册,一般MCU类元件都是需要的,只有少数时钟、合成器之类的不需要。晶振不需要外围起振元件,但需要加去耦元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无源的叫“晶体”,有源的才叫“晶振”。晶体可能需要片外元件才能起振,具体的要看使用晶体的电路的器件手 ...

的确如此,好多人把晶体和晶振混淆了

网友J:
一直用的是有源晶振,在电源输入端电阻电容都有,还没用过那个无源的!

网友K:
T叔威武,膜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