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恒流电路为什么不能恒流?

楼主(2013-10-04):
看下图,按理来说,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正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电压会升高,三极管导通能力会增强,负载电流也会增加,可是我这个电路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通电之后,不管怎样调整电位器,负载电流始终是不变的,而改变负载电阻,却能引起负载电流的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通电之后,三极管基极10V多,运放正相输入端3V多,反相输入端1V多,反相输入端确实是比正相输入端的电压要低,运放输出端也确实输出高电平了,可负载电流为什么还是那么小?我用20欧电阻做负载,电流170MA,5欧姆电阻做负载,电流300MA,这肯定不正常啊,为什么不能输出大电流?请大家不吝赐教!
我用两个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管,输出电流仍然没有变化,奇怪啊

网友A:
运放输入端电流几乎为零(输入电阻非常大),当然电位器上电流也几乎为零,亦即电位器上几乎没有电压降落,所以你调节电位器并不影响输出电压。
此电路不是电流反馈,而是电压反馈,即反馈与输出电压(负载两端电压)成正比。当然此电路也就不是恒流源电路,负载变化时流经其中的电流必定变化,但线性范围(运放和三极管)内负载变化时两端电压保持不变(变化极小),此电路输出近似恒压源。

pjy
此电路不稳流在于负载应该接入到集电极,不是发射极。
pjy
电路的原理和WILSON威尔逊电流源如出一辙。
pjy
张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路是电流负反馈,虽然取样RL端电压,但该电压却由输出电流产生,恒流体现在三极管集电极,负载应该接入到集电极。WILSON

网友B:
从电路结构看,就是个1:1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电流虽经BJT扩展,终归有限,难以驱动5欧负载

楼主积分过千,按理来说,不该发生这种事儿

楼主电路基础实在不够,但有心向上,其志可嘉,故而我通常尽力仔细回复。不过,有时也实在没有办法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电流几乎为零(输入电阻非常大),当然电位器上电流也几乎为零,亦即电位器上几乎没有电压降落,所 ...

当电位器的阻值调的比负载电阻还要小的话,电位器上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啊,此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会升高,高于正相输入端电压,和运放输出端相连的三极管基极电压会降低,以此来稳压恒流,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负载电流会这么小?负载电阻5欧姆,电流不可能才300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结构看,就是个1:1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电流虽经BJT扩展,终归有限,难以驱动5欧负载

楼主积分过千, ...

说来惭愧啊,一直都觉得运放很复杂,所以一直都不敢碰啊,最近才刚开始研究运放的。如果说运放输出电流有限,那我将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管,为什么负载电流仍然没有增加?请指教

网友B:
“通电之后,三极管基极10V多,运放正相输入端3V多,反相输入端1V多”——此一句话足以证实:运放早已饱和,输出已超极限

网友C:
当电位器的阻值调的比负载电阻还要小的话,电位器上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啊,此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会升高,高于正相输入端电压

网友D:
这才是恒流输出

To pjy: 这不是正反馈。请自行分析。不要形而上学。
pjy
这图也敢亮相,正反馈呀,怎么稳定??
R3可能是负载电阻,是不是?
那个R3,有什么用?
这才不是恒流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电位器的阻值调的比负载电阻还要小的话,电位器上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啊,此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会升高 ...

“当电位器的阻值调的比负载电阻还要小的话,电位器上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啊”
电位器阻值即使为零,上面也不会有多大电流,除非你的运放损坏或输入超出允许范围。注意我2楼说过“运放输入电阻非常高”,电位器是与输入电阻串联的。

“负载电阻5欧姆,电流不可能才300MA啊”
估计你实际测量结果是300mA。这个电流不小了。图中未说明运放和三极管型号,某些小功率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还不到300mA。楼主不妨在负载电流300mA时摸摸三极管烫不烫。顺便说一句:是mA,不是MA。MA意思是兆安,即1000000安。

楼主吃亏在基础不够。这里说的基础,指电路基础,就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基尔霍夫开始的那些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模拟电路很难理解,而且往往自以为理解了,却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恒流输出

其实类似的电路我也搭过,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此电路如果负载电流过大的话,电位器会被烧毁,所以我才想着要把电位器从集电极或者是发射极拿开放到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位器的阻值调的比负载电阻还要小的话,电位器上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啊”
电位器阻值即使为零,上面 ...

多谢指正,运放是LM358,三极管是13003,负载300mA不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啊,一直都觉得运放很复杂,所以一直都不敢碰啊,最近才刚开始研究运放的。如果说运放输出电流有 ...

运放不复杂。
集成电路,无非是一大堆管子联接成电路,做到一片里面。集成电路和三极管电阻电容构成的分立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pjy
运放是模拟电路接近理想的器件之一,比BJF、FET容易理解和容易应用的多。 对称+电流源+电压源+深度负反馈=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复杂。
集成电路,无非是一大堆管子联接成电路,做到一片里面。集成电路和三极管电阻电容构成的分 ...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正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电压会升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正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电压会降低,是不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原理,在输出端用电阻进行采样,能不能实现稳压限流?

pjy
虽然大致如此,不过要分线性区和非线性区来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正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电压会升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 ...

可以,但是注意反馈方式,可以试试这个结构吧

pjy
威尔逊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但是注意反馈方式,可以试试这个结构吧

这个结构有缺点,当负载电流过大的话,电位器也会通过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负载电流全部都要流过电位器,这样的话,负载过大的话,电位器很快就烧毁了,必须要想办法将电位器从主回路里移开才行

pjy
这个电位器可以换成固定电阻+三极管,或者用绕线电位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有缺点,当负载电流过大的话,电位器也会通过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负载电流全部都要流过电位器,这 ...

所以你可以选择调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可以选择调电压基准

我这是用3.1V的稳压二极管做的电压基准,接入正相输入端,看来这个基准电压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3.1V的稳压二极管做的电压基准,接入正相输入端,看来这个基准电压实在是太高了 ...

你可以将电位器并联到稳压管两端,用电位器分出的那部分电压作为基准。

网友B:
咱也上个图

看不明白看看16L和18L所言即可。。。
pjy
?看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咱也上个图

正解

继续偷不亦心的αβγδεζηθ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咱也上个图

纯手工打造的纯天然电路
哇,我居然也是广告天才啊

原创是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有缺点,当负载电流过大的话,电位器也会通过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负载电流全部都要流过电位器,这 ...

这是设计思想:用小功率控制大功率,所以可调部分一定放到小信号处。

楼主:
多谢各位鼎力相助,虽然还没有重新搭建电路,不过我已经成竹在胸了,做电路需要有灵活的思维模式才行啊,谢谢大家

网友B:
基本点是:做电路不能违背基本原理,然后在考虑灵活思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基本点是:做电路不能违背基本原理,然后在考虑灵活思维

在哪挖坟挖到的那些希腊字母,,,: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鼎力相助,虽然还没有重新搭建电路,不过我已经成竹在胸了,做电路需要有灵活的思维模式才行啊,谢 ...

“成竹在胸了”,这话说得有点早。
楼主请注意24楼,电路原理在先,灵活思维在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哪挖坟挖到的那些希腊字母,,,

快瞧本版列表第7,给个完整版的:P
αβγδεζηθκλμνξοπρστυφχψω
§№△→←↑↓℃
±+-×÷/∫∮∝∞∧∨∑∏∪∩∈∵∴⊥∥∠⌒⊙≌∽√

网友G:
好好看看课本上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楼主要的是恒流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类似的电路我也搭过,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此电路如果负载电流过大的话,电位器会被烧毁,所以我才想 ...

负反蚀的条件,第一主要是相位(变化趋势)搞清楚了

网友H:
用比较器,不要用放大器.

pjy
有些产品用的就是运放开环状态的非常狭窄的线性区......
用比较器就毁了!比较器不能保证负反馈稳定。

网友A:
回pjy:
负载放到三极管集电极,当然是电流反馈。这一点问题也没有。
实际上,楼主需要的就是负载放到集电极。

pjy
呵呵,看几位大师给的修改图负载都调整到了集电极......

网友I:
运放+叠加定律........线性类电路用的太多了

网友I:
采用完善的电路纯分立元件的音频功放,可以极大的提升对模拟电路关键知识点的理解,此基础上再理解和应用OP相对容易些。
前辈们,组织DIY纯分立功放才是引青葱入们的正道吖。

这个,现在好像比较困难。输出功率达60W的线性功率放大器都集成化了,谁都想省事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运放+叠加定律........线性类电路用的太多了

弄个好看一点的:lol

pjy
可调电流源,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I:
采用完善的电路纯分立元件的音频功放,可以极大的提升对模拟电路关键知识点的理解,此基础上再理解和应用OP ...

我**每年组织DIY纯分立的相对完善的功放电路,今后你不会不能说我没教,嘿嘿:loveliness:
做产品和学习过程中的打基础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只是按照套件来焊焊板子,那也只能练练焊工而已。。。

网友I:
张老师等前辈大师们,非线性类电路[频域]的讨论更加重要啊,这边线性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非线性应用,属开关电源最多,射频应用也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恒流输出

有人说是正反蚀,我都笑了,明明是负反馈呢,IC=VZ/R1,为何是负反蚀呢?解如下:
断开正输入端,如果正输入端电位上升,运放的输出增加,引发三极管的电流增加,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下隆,不是又回来了吗,正输入端 了吗,效果不是相反的吗。不要一看到反蚀信号接到同相输入端就是正反蚀,原因是三极管做了一次相位反转。

网友B:
基极串电阻当在合理考虑之列,可怎么就“使得Ib过大”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少了在三极管基极串聯电阻,因运放输出电阻小使得Ib過大致使电流放大率變小。 ...

我给出的电路本意是掷砖引玉而已,至于用到工程上,细节上还是要修改的。你的问题是对的,工程用必须要加基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少了在三极管基极串聯电阻,因运放输出电阻小使得Ib過大致使电流放大率變小。 ...

在正常工作范围,Ib怎么能受Rb管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给出的电路本意是掷砖引玉而已,至于用到工程上,细节上还是要修改的。你的问题是对的,工程用必须要加 ...

以34楼图,三极管基极根本不需要串联电阻。

嗯,Rb虽在考虑之列,并非特别必须,基本工作也不受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34楼图,三极管基极根本不需要串联电阻。

个人的工作习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个人的工作习性。

在40楼你说的是“工程用必须要加基极电阻”。
必须”和“个人的工作习性”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咱也上个图

这个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正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电压会升高,当运放反相输入端电 ...

理解有误,在单极性运放中,正输入端肯定要高于负输入端,只不过二者越近,输出就越小。在双电源运放中,负输入端可以大于正输入端。

理解偏差相当地大

网友G:
拿恒压源讨论恒流源,LZ够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少了在三极管基极串聯电阻,因运放输出电阻小使得Ib過大致使电流放大率變小。 ...

本主题出现的电路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不是理解的问题,而是电路原理分析的问题
你能分析一下电路输出电流关系吗
能解析“少了在三极管基极串聯电阻,因运放输出电阻小使得Ib過大致使电流放大率變小”原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理解有误,在单极性运放中,正输入端肯定要高于负输入端,只不过二者越近,输出就越小。在双电源运放中, ...

查一下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就会明白这个结论

网友B:
运放各端子特性会以外部电路的不同而改变?